[电源] [经验] 如何根据额定电压为RS-232,RS-485和CAN选择TVS二极管

楼主(2020-09-02):
在许多工业和汽车应用中,保护接口收发器免受各种电气过应力事件是一个主要问题。瞬态电压抑制器(TVS)二极管是用于此目的的常用设备,因为它们可以通过生成低阻抗电流路径来钳位电压尖峰。
TVS二极管的电气特性取决于一些工艺因素。与TVS电压,电流和功率额定值相关的参数具有多种值,以适合各种应用。但是,在查看组件数据手册时,这并不总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在本文中,我将讨论电压参数,并说明哪种TVS二极管适合RS-232,RS-485和控制器局域网(CAN)应用。当然,峰值脉冲功率耗散和峰值脉冲电流也是关键参数,它们决定了系统的放电能力和静电放电(ESD)级别。但是在这里,我将重点介绍电压。
TVS电压参数VWM,VBR和VC
当出现不希望的高压瞬变时,TVS二极管应充当钳位电路。当收发器在正常条件下工作时,它们也应该是“透明的”。因此,要在数据手册上查看的第一个参数是额定隔离电压VWM。VWM也称为额定工作电压,低于该额定工作电压,TVS看起来像是具有低待机泄漏电流的开路。
选择时,您希望VWM大于收发器的建议工作区域。随着输入电压升高,TVS开始击穿并在VBR处传导更多电流。但是,更重要的是最高电压参数,VC在大电流脉冲条件下的钳位电压。VC表示具有特定脉冲电流的最大钳位电压。在将VC与收发器参数进行比较时,您要确保其不超过集成电路(IC)的绝对最大额定电压。“绝对最大”是允许收发器随时看到的最大电压限制。任何高于此电压的电压都会使收发器处于不安全的操作区域,并可能导致永久性损坏。
示例:用于RS-232,RS-485和CAN收发器的TVS选择
我想展示一些RS-232,RS-485和CAN收发器以及TVS二极管的示例。我已经从每个数据表中捕获了相关参数,通过查看数字,我想可以让您了解不同组件如何协同工作。
ti的max3232是流行的RS-232收发器  ,具有两个发送器和两个接收器。我在图1和2中突出显示的两个关键参数分别是±5.4V的工作电压和±13.2V的绝对最大驱动器输出电压。在RS-232标准中,信号摆幅应高于±5V。在这里,您可以为此留一些余地。

图1:  MAX3232  驱动器工作电压

图2:  MAX3232  驱动器绝对最大额定值
Bourns的SMBJ8.0CA是可用于MAX3232的 TVS二极管  。在图3中,可以看到工作峰值反向电压为8V,最大钳位电压为13.6V。

图3:SMBJ8.0CA工作峰值反向电压和最大钳位电压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8针RS-485收发器TI的  THVD1500。根据RS-485标准(图3),RS-485收发器可以在很宽的共模范围(-7V至12V)下工作。如图4所示,THVD1500的总线引脚的绝对最大电压为±18V  。

图4:  THVD1500  驱动器工作电压

图5:  THVD1500  驱动器绝对最大额定值
用于RS-485应用的常见TVS二极管是SM712。该TVS具有不对称的反向隔离电压,以匹配RS-485应用的共模工作范围。同样,其钳位电压接近TI THVD1500的极限,  如图6所示。

图6:SM712反向隔离电压和钳位电压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TI SN65HVD1040A 8针CAN收发器具有相当高的绝对最大电压(图7),这使TVS选择更加容易。与RS-485相似,CAN总线也可以承受一些共模电压变化(图8)。

图7:SN65HVD1040A驱动器绝对最大额定值

图8:SN65HVD1040A驱动器工作电压
综合所有因素,Bourns的CDSOT23-T24CAN可能是SN65HVD1040A的选择之一。该器件提供24V的备用工作电压和36V至40V的钳位电压。为了节省空间,我没有在此处复制数据表。但是,我相信在前两个示例中找到参数并不难。
同样,电压参数只是TVS器件电气特性的一部分,尽管它们是选择TVS的第一件事。为了更好地了解TVS器件的全部特性,还可以查看其他参数,例如峰值功率和峰值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