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X2电容器损坏

楼主:
各位老师;
             大家好!
     在正常的使用中X2电容出现了流浆的故障,我该如何解决。具体的请看下图
F:\新建文件夹

流浆

流浆

参数

参数

正常和损坏对比

正常和损坏对比

使用坏境

使用坏境

网友A(2020-09-02):
是漆没有完全固化?温度升高流出来了?

网友A:
如果电气性能没问题应该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或者要求供应商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X电容没什么好说的,坏了就是供应商的事情,直接找他们就是了,没线路设计什么事情。

网友C:
你问问采购,买的是不是正品的TC品牌的X2,正品的应当是不会出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