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AD9218双10位单片采样模数转换器数据手册 ...

楼主(2020-09-02):
特征
  双10位、40 msps、65 msps、80 msps和105 msps模数转换器;低功率:275兆瓦,每通道105毫每秒;片上参考和跟踪保持;每个通道300兆赫模拟带宽;信噪比=57分贝@41兆赫,编码=80毫秒/秒;每个通道1 V P-P或2 V P-P模拟输入范围;3.0 V单电源操作(2.7 V至3.6 V);单通道操作的断电模式;二进位或偏移二进制输出模式输出数据对齐模式;与8位AD9288兼容的引脚;–75 dbc信道间串扰。
  应用
  电池供电仪表;手持式示波器;低成本数字示波器;I和Q通信超声波设备。
  一般说明
  AD9218是一个双10位单片采样模数转换器,具有片上跟踪和保持电路。该产品成本低,功耗低,体积小,使用方便。AD9218以105 msps的转换速率运行,在其整个工作范围内具有出色的动态性能。每个通道都可以独立操作。
  ADC只需要一个3.0V(2.7V到3.6V)电源和一个时钟就可以完全工作。许多应用程序不需要外部引用或驱动程序组件。数字输出与TTL/CMOS兼容,独立的输出电源引脚支持与3.3V或2.5V逻辑接口
  时钟输入与ttl/cmos兼容,10位数字输出可在3.0v(2.5v至3.6v)电源下工作。用户可选择的选项提供断电模式、数字数据格式和数字数据定时方案的组合。在断电模式下,数字输出被驱动到高阻抗状态。

  产品亮点
  1、低功率。在105 msps时,每个通道仅消耗275兆瓦的功率。其他速度等级按比例缩小,同时保持高交流性能。
  2、PIN兼容性升级。允许从8位设备轻松迁移到10位设备。与8位AD9288双ADC兼容的引脚。
  3、使用方便。片上参考和用户控制在系统设计中提供了灵活性。
  4、高性能。用奈奎斯特输入保持54分贝信噪比在105毫秒每秒。
  5、频道串扰。在-75摄氏度时非常低。
  6、采用先进的CMOS工艺制造。在一个在工业温度范围(-40°C至+85°C)内指定的48引线低剖面方形扁平封装(7 mm×7 mm LQFP)。
  术语
  模拟带宽
  模拟输入频率,在该频率下基频(由fft分析确定)为减少3分贝。
  孔径延迟上升沿50%点之间的延迟编码命令和模拟输入的瞬间是抽样的。
  孔径不确定度(抖动)
  孔径延迟的采样-采样变化。
  串扰
  合到由低电平信号驱动的一个信道上当相邻干扰信道由满标度信号。
  差分模拟输入电阻,差分模拟输入电容,差分模拟输入阻抗。
  在每个模拟点测得的实际阻抗和复阻抗输入端口。电阻是静态测量的,测量电容和差动输入阻抗使用网络分析仪。
  差分模拟输入电压范围
  必须施加到转换器产生全尺寸响应。峰值差分通过观察单个管脚上的电压来计算电压从另一个引脚上减去电压,即180度数不同步。峰间差分计算公式如下将输入相位旋转180度并再次取峰值测量。然后计算两者之间的差异峰值测量。微分非线性任何码宽与理想1lsb步距的偏差。
  有效位数(ENOB)
  有效位数是根据测量的基于公式的信噪比:

  编码脉冲宽度/占空比
  脉冲宽度高是编码脉冲应保持逻辑1状态以达到额定值性能;脉冲宽度低是最小时间编码脉搏应该保持在低状态。见时间含义在文本中更改tench。在给定的时钟频率下,这些规范定义可接受的编码占空比。
  满标度输入功率
  以dBm表示。使用以下公式计算:

  增益误差
  增益误差是测量值和理想值之间的差ADC的满标度输入电压范围。谐波失真,秒有效值信号振幅与二次谐波分量,用dbc表示。
  谐波失真,第三
  有效值信号振幅与三次谐波分量,用dbc表示。
  积分非线性
  传递函数与参考线的偏差使用“最佳直线”以1lsb的分数测量由最小二乘曲线拟合确定。
  最小转换率
  最低模拟信号信噪比的编码速率频率下降不超过3分贝低于保证极限。
  最大转化率
  执行参数测试时的编码速率。
  输出传播延迟
  编码器A或编码B和各自的50%平交道口通道的输出数据位。
  噪声(适用于ADC内的任何范围):

  其中z是输入阻抗,fs是设备的满标度对于所讨论的频率,snr是输入电平,信号是ADC内的信号电平以低于满刻度的分贝表示。此值包括热噪声和量化噪声。
  电源抑制比
  输入偏移电压的变化与电源电压。
  信噪比和失真(SINAD)
  均方根信号振幅的比值(设为低于满标度1分贝)所有其他光谱分量之和的均方根值,包括谐波但不包括直流电。
  信噪比(无谐波)
  有效值信号振幅的比率(设置为低于满值1分贝比例)至所有其他光谱总和的均方根值部件,不包括前五次谐波和直流电。
  无杂散动态范围(SFDR)
  有效值信号振幅与峰值杂散光谱成分。峰值杂散分量可能是谐波,也可能不是谐波。在DBC中报告(即,随着信号电平降低而降低)或dbfs(始终与back相关转换满刻度)。
  双音互调失真抑制
  任一输入音调的rms值与rms值的比率最差的三阶互调产物;在DBC中报告。
  双音SFDR
  任一输入音调的rms值与rms值的比率峰值杂散分量。峰值杂散分量可能是也可能不是IMD产品。在DBC中报告(即,当信号电平降低时降级)或在dbfs中(始终相关返回到转换器满刻度)。
  最差的其他刺激
  有效值信号振幅与最差的杂散分量(不包括第二和第三分量谐波)以dbc表示。
  瞬态响应时间
  瞬态响应定义为ADC所需的时间在10%以上的瞬态后重新获得模拟输入负满标度至正满标度以下10%。
  超出范围的恢复时间
  超出范围的恢复时间是ADC需要的时间在10%以上的瞬态后重新获得模拟输入正满标度至负满标度以上10%或10%负满刻度以下至正满刻度以下10%。
  等效电路:

  典型性能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