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经验] FMS6141低成本、单通道四阶标准清晰度视频过滤驱动...

楼主(2020-09-02):
特征 :单个4阶8 MHz(SD)滤波器驱动单个交流或直流合视频负载(2 vpp,150Ω)驱动双路交流或直流耦合视频负载(2vpp,75Ω)透明输入箝位交流或直流耦合输入交流或直流耦合输出直流耦合输出消除了交流耦合电容器单一供应强大的8千伏静电放电保护无铅包装:SOIC-8或SC70-5
  应用 :电缆机顶盒卫星机顶盒影碟机HDTV个人录像机(PVR)视频点播(VOD)
  说明 :FMS6141低成本视频滤波器旨在取代低成本集成无源lc滤波器和驱动器装置。四阶滤波器提供了改进的图像与典型的二阶或三阶被动系统相比的质量解决。FMS6141可直接由直流耦合驱动DAC输出或交流耦合信号。内部二极管夹如果交流耦合输入是必需(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程序信息)。FMS6141的输出可以驱动交流或直流耦合单(150Ω)或双(75Ω)负载。直流耦合输出不需要输出耦合电容器。这个输入直流电平在±280 mV左右偏移。

  绝对最大比率压力超出绝对最大比率可能损坏设备。该装置可能不起作用或不起作用。Above the 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 and stressing the parts to these levels is not recommended.加上Extended exposure to stresses above the 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 may affect device reliability.绝对最大比率仅为应力比。

  应用程序信息:输入注意事项FMS6141低成本视频滤波器提供6分贝(2倍)从输入到输出的增益。设备提供内部支持交流耦合输入信号的二极管钳位。在这个配置,0.1μf陶瓷电容器用于交流连接输入信号。如果输入信号不起作用在地面以下,夹钳不起作用;但如果输入信号在地下,钳位电路设置同步尖端(或低EST电压)刚好低于地面。这个夹钳设置的输入电平,与内部直流电相结合偏移量,使输出信号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范围。此夹紧功能还允许FMS6141的输入由参考接地直接驱动(直流耦合)DAC输出。图显示了直流耦合驱动的输入输出信号dac输出或交流耦合和钳位y,cv信号。

  输出注意事项FMS6141输出与输入的直流偏移量150毫伏,因此VOUT=2*车辆识别号DC+150毫伏。这个偏移量是需要从输出中获得最佳性能并保持在最小值,以便减小输入负载的持续直流电流。自从FMS6141有2倍(6分贝)的增益,输出通常是通过75Ω系列反向匹配电阻器连接接上75Ω视频电缆。因为内在的按此配置除以To,消隐电平在视频信号的负载通常小于1V。当交流耦合输出确保耦合电容器选择通过视频信号和线路时间失真(视频倾斜)保持不变尽可能低。耦合电容的选择是后续电路输入阻抗与泄漏被驱动输入的电流。为了获得最高质量输出视频信号串联终端电阻器必须靠近设备输出引脚尽可能的。这大大减少了寄生电容和电感对fms6141的影响输出驱动器。建议从设备插针到Place串联终端电阻不大于0.1英寸。

  I/O配置图显示了典型的交流耦合输入配置用于驱动过滤器/驱动器。使用此配置,a0.1μf陶瓷电容器用于交流耦合输入信号。耦合电容和输入端应在滤波器/驱动器的输入端放置电阻器接近输入引脚以获得最佳信号完整性。

  图概念图-输入钳位电路和输出驱动器连接到驱动器单或双视频加载

  布局注意事项总平面布置和供电旁路在高频性能和热特性。OnSemiconductor为FMS6141用于指导布局和辅助设备评估。这个演示板是一个四层板,具有全功率和地面飞机。遵循此布局配置提供最佳性能和热量设备的特性。为了获得最佳结果,请遵循下面列出的步骤和建议的路由规则。推荐的路由/布局规则不要并行运行模拟和数字信号。使用单独的模拟和数字电源板供电战俘。在地平面的顶部应该有痕迹时代。地面/电源分路器上不得有任何痕迹。避免90度角布线。最小化时钟和视频数据跟踪长度差异。包括10μF和0.1μF陶瓷电源旁路电容器。将0.1μF电容器放置在设备电源引脚。将10μF电容器放置在设备电源引脚。对于多层板,使用大的地平面来帮助散热。对于TW O层板,使用延伸的接地板超出设备主体至少0.5英寸边。在设备下面的顶层。尽量减少所有轨迹长度,以减少串联电感。热因素因为大多数系统的内部,比如机顶盒盒子、电视和DVD播放机温度为+70℃;请考虑必须为最大散热装置。什么时候?设计系统板,确定功率每个装置都会消散。确保设备的高度电源不在同一位置,例如分别位于(顶部平面)正上方和(底部平面)下方其他在印刷电路板上。PCB热布局注意事项了解系统功率要求和环境条件。最大限度地提高PCB的热性能。考虑使用70μm的铜作为高功率设计。通过降低fr4使pcb尽可能薄厚度。用电源板上的通孔将相邻层连接在一起。记住,基准温度是板面积,不是铜厚度。建模技术可以提供近似。
  功耗考虑FMS6141的输出驱动配置计算总功率耗散。必须小心不超过最大模结温度。这个以下示例可用于计算FMS6141的功耗和内部温度起来。

  FMS6141规定在输出电流下工作通常小于50毫安,这是足够的用于双(75Ω)视频加载。的内部放大器FMS6141的电流限制为最大为100毫安。能承受短暂的短路情况,但是这种能力是不能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