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的串口是不是有多个接收缓存

楼主(2020-09-02):
我在实际使用UART2时,发现串口的数据接收不干净,最后几个数据偶尔会漏掉。通过手动读取UART2,可以把最后的数据都读出来。但是规格书上只有1个接收缓存。

网友A:
这和接收缓存的数量没关系,数据丢了,多半是你程序处理不当,导致数据获取不完整。

网友B:
你先把除了串口接收部分的代码都注释掉再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