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经验] 请问串口SRAM和并口SRAM的引脚区别?

楼主(2020-09-02):
首先来看一下并口和串口的区别

引脚的区别:

串口SRAM(或其它存储器)通常有如下的示意图:

串口SRAM引脚

引脚只有SCK,CS#,SI,SO,HOLDB,VCC,VSS不到8个,一般遵循SPI协议,

并口SRAM引脚很多,串口SRAM引脚很少。
大部分SRAM是并口(parallel)操作的,也有少部分奇葩是串口协议的。并口的SRAM通常有如下的示意图:

并口SRAM引脚

引脚密密麻麻接近50个,包含地址、IO、使能信号、电源等。
其中地址通常和容量有关系,这里是1Mb的容量,地址有16个(A15-A0);
其中IO通常是8的倍数,这里是16个(IO15-IO0);
使能信号CE#,WE#,OE#,BHE#,BLE#,请原谅我用#代替上划线,上划线根本无法输入,MD;
电源信号:VCC/VSS.

电路分类的区别
并口SRAM是异步电路,没有时钟信号;
串口电路是同步电路,有时钟信号。

再来看看并口SRAM的应用场合。

并口SRAM通常速度都比较快,应用在很多高速场合,比如作为CPU的高速缓冲存储器(Cache),如下图所示:

SRAM处于计算机存储器金字塔的最顶端,在速度上,SRAM>DRAM>NAND。因为SRAM的操作条件比较简单,就是简单的mos管打开,相互fighting或者传输值的过程,用core电压就可以实现。而DRAM要产生3v左右的高压,NAND的操作电压就更高了。

在面积上,SRAM存储单元6个管子(6T),相对于DRAM的1T1C以及NAND的1T而言,又是最大的。所以在价格上也是SRAM>DRAM>NAND。

有时候SRAM也会作为寄存器的替代,因为SRAM存储单元(6个管子)面积相对于寄存器(DFF)要小不少,如果在设计中需要用到几百Byte,使用寄存器的面积可能比SRAM大上好几倍。

宇芯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我们专注于代理国内外各大知名品牌的半导体元器件,代理品牌有NETSOL、JSC、everspin代理、来杨Lyontek、ISSI、cypress等多个品牌总代理资质,主要产品线为sram、mram、psram等其他存储器芯片,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是一家专业提供存储方案解决商。

网友A(2020-10-04):
串口传输是一位接一位的

网友B:
不是并口快

网友C:
串口形容一下就是一条车道

网友D:
串口一般用于接一些特殊的外接设备

网友E:
并口SRAM是异步电路,没有时钟信号

网友F:
并口SRAM通常速度都比较快

网友G:
外置SRAM通常配有一个并行接口

网友H:
与串行接口相比,并行接口拥有明显优势

网友I:
串行SRAM的商机不断增多

网友J:
并口SRAM引脚很多,串口SRAM引脚很少。

网友C:
并口就是有8个车道同一时刻能传送8位

网友B:
8位通道之间的互相干扰。

网友D:
并口一般比串口要大

网友A:
并口是可以并发数据的可以同时传输多位

网友H:
处理器日趋强大,尺寸越来越小。

网友G:
提供高于串行接口的性能

网友I:
大吞吐量、小巧的串行接口SRAM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网友F:
应用在很多高速场合

网友J:
大多数基于SRAM的应用的存储器要求

网友E:
串口电路是同步电路,有时钟信号

网友K:
器件选型不同啊 价格不同啊

网友L:
硬件连接不同

网友M: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N:
传输速率有却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