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23861容易损坏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0-09-02):
设计TPS23861的板子,
按照参考设计,出现TPS23861容易损坏
输入PoE电源的电压为52-53V比较常见
解决方案如下:
在输入端增加一个220uF63V或100V 的电解电容即可

如图

网友A:
输入电容, 确实是必要的,  但为何要取这么大的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容, 确实是必要的,  但为何要取这么大的值呢?

实验值吧!
47~220之间可以试试

网友B:
1、63V电容电压过低。2、加个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