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求大神帮忙看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需要怎么修改!谢谢

楼主(2020-09-02):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MR{L8~5WTSX27P@IT3%5BD.png求大神帮忙看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需要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A:
上HiFidiy论坛去问,去看关于7294的帖子

网友B:
看不清楚。

网友C:
这图根本就看不清楚,  再说, 问问题, 也得个方向呀,  起码电路打算干吗用, 遇到了什么问题

@zlf1208 :哈哈. 所以论坛里面提问, 一定要问题描述简洁明了, 引用图片清晰
你是他肚子里的虫子

网友D:
音频功放吗?
输入端对地一个1uF的电容,摔玻璃声就不OK了吧

yqm
行家点评阿!

网友E:
CN1音频信号输入;
U1-A跟随器;
TDA7294音频功率放大器;
U1-B积分器,稳定功率放大器输出0点电路;
三极管Q1、Q2扬声器保护电路;
CN2输出口,接扬声器。
初步看电路没问题。电路设计繁琐,不够简洁。

网友F(2020-11-10):
你这个电路自己看看还行,如果作为设计资料归档,可是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