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G8U6用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20-09-02):
GD32F350G8U6用串口下载程序,才发现该接哪个串口1不知道啊,看手册里介绍,串口1都是复用引脚,有好几个PA2,PA3  ; PB0,PA8; PA14,PA15 ;该选择哪一组用来下载程序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硬件上的串口是用哪个的串口,复用的哪两个引脚啊。

网友B:
同学,你看原理图没?

网友B:
楼主看下原理图吧

网友C:
其实我一直看好这个芯片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少,是怎么回事?

网友D(2020-11-26):
串口下载就是ISP下载方式,这里说明一下GD的ISP下载
ISP 烧录工具
ISP烧录对工具以及形式没有特殊要求,只需按照约定的协议,使用上位机软件或其他CPU通过指
定的通信方式(
UART&USB)和MCU间进行通信传输即可。
1. UART ISP可使用PC上位机软件通过串口线、 USB转串口、 485等连接至MCU指定的串
口引脚。
UARTISP软件:
官方工具GigaDevice MCU ISP Programmer
第三方工具FlyMCU
2. USB DFU可直接通过USB连接目标MCUPCB,使用上位机软件即可下载。 USB DFU
ISP软件:
官方工具GD32 MCU DFU Tool

ISP 引脚分配
不同系列的GD32MCU支持的ISP下载接口有所不同,但所有型号均可以支持PA9PA10进行ISP
下载。各系列ISP下载外设及引脚见表
Part No USART0 USART1 USART2 DFU
GD32F130/150/170/190 PA9 /PA10 PA14/PA15 -- --
GD32E230 PA9 /PA10 (PA2/PA3
//PA14/PA15)
GD32F103/303≤768KPA9/PA10 -- -- --
GD32F103/303(>768K)
/GD32FFPR
PA9/PA10 PA2/PA3 --
GD32F105/107 PA9/PA10 PD5/PD6 -- PA11/PA12
GD32F205/207 PA9/PA10 PD5/PD6 -- PA11/PA12
GD32F330/350 PA9/PA10 PA14/PA15 -- --
GD32F305/307 PA9/PA10 PD5/PD6 -- PA11/PA12
GD32F403 PA9/PA10 PD5/PD6 -- PA11/PA12
GD32F405/407/450 PA9/PA10 --PB10/PB11,
PC10/PC11
PA11/PA12
GD32E103

PA9/PA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