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分享】HC32F072的LVD模块试用心得(用于掉电检测)

楼主(2020-09-02):
HC, stc, tc, VDC
挺好用的,直接就用上了,看看手册就搞定了!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选择不同的引脚。

LVD 简介
LVD 可用于监测 VCC 及芯片管脚的电压。当被监测电压与 LVD 阈值的比较结果满足
触发条件时,
LVD 会产生中断或复位信号,用户可根据该信号执行一些紧急任务。
LVD 具有以下特性:
 4 路监测源, AVCCPC13PB08PB07
 16 阶阈值电压, 1.8V~3.3V 可选;
 8 种触发条件,高电平、上升沿、下降沿组合;
 2 种触发结果,复位、中断;
 8 阶滤波配置,防止误触发;
具备迟滞功能,强力抗干扰。

关键核心代码:
void BSP_Lvd_Init(void)
{
    stc_lvd_cfg_t stcLvdCfg;

    DDL_ZERO_STRUCT(stcLvdCfg);     //变量清0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VcLvd, TRUE);    //开LVD时钟

    stcLvdCfg.enAct        = LvdActMskInt;              ///< 配置触发产生中断
    stcLvdCfg.enInputSrc   = LvdInputSrcMskVCC;        ///< 配置LVD输入源AVCC
    stcLvdCfg.enThreshold  = LvdMskTH3_3V;              ///< 配置LVD阈值电压
    stcLvdCfg.enFilter     = LvdFilterMskEnable;        ///< 滤波使能
    stcLvdCfg.enFilterTime = LvdFilterMsk28_8ms;        ///< 滤波时间设置
    stcLvdCfg.enIrqType    = LvdIrqMskRise;             ///< 中断触发类型
    Lvd_Init(&stcLvdCfg);

    ///< 中断开启
    Lvd_EnableIrq();
    Lvd_ClearIrq();
    EnableNvic(VC0_1_2_LVD_IRQn, IrqLevel3, TRUE);              ///< NVIC 中断使能

    ///< LVD 模块使能
    Lvd_Enable();
}

///< LVD 中断服务函数,写参数wheel.jinwei到flash.
void Lvd_IRQHandler(void)
{
    Lvd_ClearIrq();

    //delay1ms(100);
    //Gpio_WriteOutputIO(GpioPortA, GpioPin3, TRUE);    //中断受触发设置限制,LVD输出不受限制

}

掉电检测需要配置 上升沿,原因是内部有反相器了。

网友A(点评):
掉电检测需要配置 上升沿……是因为LVD的内部比较器,检测端是反相输入的,参考电压在正相输入……

网友B:
谢谢分享【HC32F072的LVD模块试用心得】

网友C(2020-12-31):
千人QQ群:20603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