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SAR ADC输入类型间的性能比较- I

楼主(2020-09-02):
在我之前的SAR ADC输入注意事项的那一篇博文中,我介绍了针对逐次逼近寄存器 (SAR) 模数转换器 (ADC) 的不同数据类型:单端、伪差分和全差分输入。
在选择一个SAR ADC时所考虑的某些关键技术规格包括分辨率、通道数量、采样率、电源范围、功耗、数字接口和时钟速度。但是诸如信噪比 (SNR) 和总谐波失真 (THD) 的噪声和AC参数是怎样的呢?这些参数会影响总体系统性能,并因此影响到SAR输入类型的选择。
噪声影响
单端输入:这些SAR只需要一条导线/电缆和一个单输入驱动器,如果有的话,连接至电源。需要注意的是,这些ADC测量相对于SAR自身接地的输入信号。虽然这是最简单的配置,信号接地和SAR接地之间的误差将影响准确度。此外,从电源和接地耦合到内部采样电容器的噪声将影响转换准确度,这是因为共模抑制 (CMRR) 很糟糕,可以忽略不计。
差分输入(伪差分和全差分):虽然这种输入需要一条额外的导线/电缆以及两个输入驱动器,但是包括以下优点:
  • 由于正确的布局布线技巧,两个输入上的电源噪声耦合、接地弹跳和时钟将相类似。更好的CMRR大大减少了任何相关噪声。
  • 特别是对于伪差分输入,负输入可以感测到信号接地或偏移,从而消除信号接地和SAR接地之间的任何误差。
示例:请参考针对ADS7042ADS8860ADS8319等器件的技术规格表中AINM的“工作输入范围”。
SNR影响
ADC的SNR将信号功率分量与采样频率一半以下的噪声功率进行比较,其中不包括谐波和DC。我使用以下等式来计算SNR影响:
ADC输入上的总系统噪声由两个分量组成:耦合自信号源以及输入驱动器的外部噪声ADC输入上的内部噪声由于单端架构(具有一个CDAC结构)很少见,我将会比较伪差分(在每个输入上使用一个CDAC结构)与全差分输入间的性能差异。
对于一个指定的架构,全差分SAR上的输入信号范围(-REF至REF)是伪差分SAR范围 (0-REF) 的两倍。对于全差分输入*,由于将信号舍入至最接近的编码而引入到AC信号的量化噪声也会加倍。
*(BSTJ 27:3. 1948年7月:量化信号的范围。(Bennett, W. R.)(1948年7月)
内部噪声:为了分析ADC的SNR,我们首先假定一个噪声可忽略不计的理想AC源和驱动器。可使用两个对于ADC十分重要的量化噪声 (NQUANT) 以及转换噪声 (NTRANS) 来分析内部噪声的影响。
对于一个只有量化误差的理想ADC来说(即NTRANS = 0),如表2中所示,SNRADC对于两个输入类型是一样的。计算方法为:

转换噪声由诸如比较器的有源电路和来自电阻器以及电容器的kT/C噪声引入。由于NTRANS起到决定性作用,如表2中所示,可以看到全差分ADC的SNRADC提高了多达6dB。其原因是动态范围加倍,而NTRANS保持不变。
下方的图1更好地解释了这一情况,其中显示了16位ADC的SNRADC。对于理想ADC来说,两个输入类型的SNRADC是一样的。随着NTRANS开始缩放,两个SNR间的差异变宽。在NTRANS >> NQUANT时,可以看到6dB的变化。实际上,这个SNRADC方面的差异可以是0dB至6dB之间的任何值,这取决于设计是如何优化NTRANS与NQUANT间的比率的。

1SNR与内部噪声的比较
示例:比较同一系列输入器件(诸如 (ADS8861, ADS8860),(ADS8354, ADS8353),(ADS7254, ADS7253))全差分和伪差分之间的SNR技术规格。
外部噪声:在一个系统中,SAR也会看到由输入源和驱动器引入的噪声。然后,SNR等式的分母将增加。如下所示,由于使用了两个驱动器,全差分输入的总SNR进一步降低。
我希望这篇博文能够使你更好地了解影响SNR的不同噪声源,以及他们是如何影响两个输入类型的。THD会是怎样的呢? 不同的输入类型间会不会有所差异呢?我将在近期给出答案!

网友A:
谢谢分享【SAR ADC输入类型间的性能比较-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