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103的USB配置问题

楼主(2020-09-02):
使用原STM32的程序  HK32F103的USB连接不上电脑!
请问USB的配置有什么差异吗?

网友A:
发个邮箱呢, 我有相关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邮箱呢, 我有相关的例程

754871424@qq.com    感谢

网友A:
你用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HK32F103中密度的器件USB兼容性还有一点小问题, 完全兼容版的已经到货了据说, ST的程序直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HK32F103中密度的器件USB兼容性还有一点小问题, 完全兼容版的已经到货了据说, ST的 ...

现在是选用的 HK32F103C8T6   想替换原来的STM32F103C8T6

网友B:
求助,谁有原厂的联系方式,方便告诉我一下吗?我现在需要联系一下。

网友C:
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网友D:
请联系航顺业务员申请新版的103,老版的103的USB的块传输存在问题,新版的USB已经改正了这个问题,原来用进口芯片写好的USB程序可以直接烧录到航顺芯片上使用。技术方面可以联系我,微信: a13686819639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联系航顺业务员申请新版的103,老版的103的USB的块传输存在问题,新版的USB已经改正了这个问题,原来用进 ...

新版改进了这个USB问题的103,请问它的最高CPU主频是多少? 96还是120MHz?

网友F(2021-01-12):
你好,能发我一份吗?543520652@qq.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新版改进了这个USB问题的103,请问它的最高CPU主频是多少? 96还是120MHz?

新版的103最高频率可以跑到120MHZ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新版的103最高频率可以跑到120MHZ

Cool! 120MHz  飞一般的感觉!

方便提供120MHZ的demo 吗?谢谢!

网友G:
如何看自己买到的芯片是否为 新版本呢?

网友H:
这个肯定不能把ST的程序拿来直接用啊,寄存器配置肯定有差异化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肯定不能把ST的程序拿来直接用啊,寄存器配置肯定有差异化的。

新版的HK32F103xxA,基于ST标准USB库的代码,不用改,可以直接在HK上跑。今天我测试了一个HID 鼠标的代码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新版的HK32F103xxA,基于ST标准USB库的代码,不用改,可以直接在HK上跑。今天我测试了一个HID 鼠标的代码 ...

请问新版103的型号名称是什么?
是HK32F103XXXXA吗?是只要末尾加了A的都是新版吗?
为何我看选型手册,HK32F103C8T6A这个型号的频率还是写的96Mhz?看上面的回复说是可以跑到120Mhz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请问新版103的型号名称是什么?
是HK32F103XXXXA吗?是只要末尾加了A的都是新版吗?
为何我看选型手册,H ...

是的,数据手册没改

网友K:
有可能是版本问题

网友L(2021-05-12):
引用 网友A:
发个邮箱呢, 我有相关的例程

你好,可以发我一份例程吗,903404516@qq.com。感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HK32F103中密度的器件USB兼容性还有一点小问题, 完全兼容版的已经到货了据说, ST的 ...

请问如果是老版的芯片要怎么配置呢。有什么差异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发个邮箱呢, 我有相关的例程

你好,今天我遇到了航顺USB替换ST的USB出现枚举失败不识别的现象 请问怎么解决,自己改代码可以解决么,能分享一份参考例程么?

网友N:
发一下例程看看

网友O(2021-07-08):
引用 网友A:
发个邮箱呢, 我有相关的例程

能发我一个USB例程吗? 408814041@qq.com

网友P:
你那个版本是不能完全兼容ST的,需要自己稍做改动才行

网友Q:
带A的尾缀 才可以完全兼容 我也遇到过这事儿

网友R:
版本不一样,得改改,这个你要买带A的就好了

网友S:
楼主,请问都怎么改 可以完全兼容啊

网友T:
你好,能发一下兼容例程么?

网友U:
楼主你好,能分享一下,怎么让不带尾缀A的  USB好用么?

网友V:
现在航顺是不是也很缺货啊 不好搞

网友W:
其实换成A的就好了,不过现在航顺也缺货,换成啥都没有。

网友X:
如果不用USB功能的话,是不是就带不带A都可以了

网友Y:
如果楼主能分享一下 就 很好了 十分感谢

网友Z:
他俩USB的枚举寄存器部分是不是不兼容啊 所以导致枚举失败

网友AA:
其实USB部分用航顺的例程 好像就行,其他部分直接ST的

网友AB:
批次可区分新老版本

网友AC(2022-12-30):
引用 网友A:
发个邮箱呢, 我有相关的例程

能发我一份吗?573529283@qq.com

网友AD:
有些版本是不能完全兼容ST

网友AE(2024-12-15):
能发我一份吗?286135198@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