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ryptoAuth试用】1. 安装circuitpython系统

楼主(2020-09-02):
CryptoAuth可信平台开发工具包(DM320118),使用了ATSAMD21E18微控制器,而ATSAMD21E18是支持circuitpython和micropython,因此希望测试一下是否可以用circuitpython和micropython开发CryptoAuth可信平台。

首先是测试circuitpython,因为circuitpython的文件可以直接下载。经过对比,发现DM320118的引脚配置和Trinket M0比较接近,因此可以使用Trinket M0的文件。

DM320118

Trinket M0

首先需要下载Trinket M0的Bootloader和CircuitPython文件,下载地址是
https://circuitpython.org/board/trinket_m0/

下载后,先需要将bootloader文件通过板载的mEDGE编程器写入芯片。虽然板载仿真器支持msc,但是并不能直接通过复制文件方式下载文件,因此需要用Atmel Studio 7下载(MPLAB X IDE 还不支持)。下载过程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就不重复了。需要注意第一次需要下载bin格式的bootloder文件,以后就可以通过USB方式使用uf2文件更新了。

下载bootloader后,重新连接USB,计算机上就会多出两个USB磁盘,一个是仿真器的CURIOSITY磁盘,另一个(TRINKETBOOT)就是主控制器对应的磁盘。这是因为DM320118上使用了一个 UBSHUB芯片USB2422T,可以将一个USB接口扩展为两个USB,一个连接仿真器,另一个连接主芯片。

将下载的Trinket M0版本的CircuitPython固件(uf2格式)复制到这个磁盘中,就会自动更新,写入CircuitPython固件。更新后磁盘名称变为CIRCUITPY。

如果以上步骤操作正确,就可以在DM320118上使用 Circuitpython 了。

网友A:
经过对比,发现DM320118的引脚配置和Trinket M0比较接近,因此可以使用Trinket M0的文件。

网友B:
使用了ATSAMD21E18微控制器,而ATSAMD21E18是支持circuitpython和micropython,因此希望测试一下是否可以用circuitpython和micropython开发CryptoAuth可信平台。

网友C:
什么原理啊, 把python解释器烧到芯片里了,还是仍然需要把python解释成c再编译成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原理啊, 把python解释器烧到芯片里了,还是仍然需要把python解释成c再编译成bin文件? ...

内置解释器,解释运行,不需要再次编译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内置解释器,解释运行,不需要再次编译了。

可以参考《micropython入门指南》一书

网友D:
感谢各位大神及楼主给的这个平台,十分感谢。

网友E:
下载过程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就不重复了。

网友F(2021-04-03):
大佬,这个上电灯亮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这个上电灯亮不亮

不亮,需要编程控制

网友G: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很棒的资料。

网友H:
这个是什么系统呢

网友I:
跟着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J:
开发工具链是什么呢

网友K:
MicroPython的一个教育友好的开源衍生产品

网友L:
MicroPython和CircuitPython都可以吗

网友M:
CircuitPython还在不断发展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亮,需要编程控制

你刚拿到手,上电Power灯亮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L:
MicroPython和CircuitPython都可以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