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电调

楼主(2020-09-02):
  学习下无刷电机及驱动,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常用的电调都是不带感的,换向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有朋友有这方面的资料没,学习下

无感FOC了解一下,电机模型了解一下,等你搞清楚了细节之后,那么大约5年过去了。。。

网友A:
可以去st板块看看,里面有这个的方案和设计。

@弄丢王子的青蛙 :开源的项目也有吧
现在正在看ST板块,英文比较吃力哈哈

网友B:
先启动电机达到一定转速,反电动势过0检测,换相。

网友C:
找一下 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pdf

网友D(2020-11-13):
无感方波很快半个月上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无感方波很快半个月上手

有没有现成的硬件推荐可以快速入门

ST的IHM07M1 https://www.st.com/en/ecosystems/x-nucleo-ihm07m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