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求Tina TI 模拟电路仿真软件

楼主(2020-09-02):
第一次上来发帖,求Tina TI 模拟电路仿真软件,
如有哪位同仁有这个软件,分享一下呗,交个朋友,可以一起交流模拟电路的调试经验 :),
我的QQ mail address:  474332902@qq.com

tyw
己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电子线路模拟仿真软件].TINA.Pro.V.6 ←←,【甜奶菠萝v6】

感谢感谢!! 我昨天已经下载安装Version 9.3.50.47 SF-DS, 用起来感觉还可以,功能很全!
冒昧再请教一下,里面的信号发生器您会用吗?  我想给一个低电平为0,高电平为22KHz的调制信号

@tyw :嘿嘿 好东东可以学一下哈
tyw
木玩过,自己啃资料吧,少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电子线路模拟仿真软件].TINA.Pro.V.6 ←←,【甜奶菠萝v6】

您分享的资料已全部下载下来,打算先浏览一遍,之后需要用到哪个的时候细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我昨天已经下载安装Version 9.3.50.47 SF-DS, 用起来感觉还可以,功能很全!
冒昧再请教一 ...

楼主:
棒棒哒!!  谢谢你,tyw:)

楼主:
引用 楼主:
棒棒哒!!  谢谢你,tyw:)

再请教一下   所有菜单命令都可以执行,为啥只有save/save as是灰色不可执行的,,有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   所有菜单命令都可以执行,为啥只有save/save as是灰色不可执行的,,有招吗:) ...

试试这个,解压后直接用.不用安装.能保存我是win xp系统里试的.好用.win 10就不清楚了. Tina.Pro.v6.008_MAZ.rar这个也试过,好保存的.有可能是win 10 64位机兼容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解压后直接用.不用安装.能保存我是win xp系统里试的.好用.win 10就不清楚了. Tina ...

您的这个文件  可以save!!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