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进入STOP模式后,串口接收中断无法进入

楼主(2020-09-02):
使用的是STM32L0系列芯片
程序运行步骤为:向lora模块发送数据后,等待时候有命令,进入STOP模式,RTC20秒后唤醒,重复
现在有个问题为:一开始串口接收到命令,过了大概5分钟后,就无法接收到命令
用调试命令,测试得出无法进入串口回调函数
进入停止模式后,有重新配置串口

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工作模式切换过程
建议你梳理一下工作流程,以及各个过程各模块配置情况

你看一下这样,能不能知道

楼主:
工作流程:1.获取温湿度信息,2.显示LCD,3.串口发送数据,4.发送完成后,进入STOP模式,5.RTC20秒唤醒,6.唤醒后重新配置时钟,重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流程:1.获取温湿度信息,2.显示LCD,3.串口发送数据,4.发送完成后,进入STOP模式,5.RTC20秒唤醒,6. ...

这样看,貌似串口发送和进入停止模式没有什么关系。
建议先不进入停止模式,每20秒重新配置串口进入工作,看看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