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ryptoAuth试用】2. circuitpython 点灯

楼主(2020-09-02):
使用circuitpython,推荐用mu软件,可以方便的和板子连接,自动提示和补完代码。软件网址:https://codewith.mu/

因为在DM320118上,用户LED是PA02脚,可以通过它控制LED。

运行mu,按下“串口”图标打开REPL功能,将下面的代码粘贴进去,就可以看到板上的黄色LED闪动了。

from microcontroller import pin
import digitalio
from time import sleep

led = digitalio.DigitalInOut(pin.PA02)
led.direction = digitalio.Direction.OUTPUT
while True:
    led.value = not led.value
    sleep(0.5)

网友A:
赞,这个还可以这么玩,楼主真的是高手!厉害!

网友B:
最简单的开发板编程方法 ?

网友C:
如何学习使用CircuitPython

网友D:
python语言吗

网友E:
这个给力呢。

网友F:
这个是micropython吗

网友G:
这个circuitpython有教程吗

网友H:
自动提示和补完代码,不错。

网友I:
支持哪些芯片呢?

网友E:
支持所有的芯片吗?

网友D:
现在这么简单了呢。

网友J:
circuitpython是第一次听说呢。

网友C:
两种语言的代码。

网友F:
居然还可以这样玩呢

网友B:
以前没有见过的。

网友H:
主要是性能给力呢。

网友G:
相关的视频资料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开发板编程方法 ?

用python编程的确比较简洁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J:
circuitpython是第一次听说呢。

circuitpython是micropython的一个分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micropython吗

circuitpython是micropython的分支,功能少一些。

楼主:
是运行在嵌入式中的circuitpython,标准python的一个子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circuitpython有教程吗

adafruit官网有英文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相关的视频资料有吗?

暂时没有视频,步骤简单,不看视频应该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哪些芯片呢?

@hudi008 @lzmm circuitpython目前主要支持STM32、ESP32-S2、SAMD21/D51、nRF52等芯片,ram 不小于16K,flash不小于256K。

网友K:
这块板子,看完教程,云里雾里,还在摸索中,楼主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块板子,看完教程,云里雾里,还在摸索中,楼主牛人

可以按照步骤,把程序下载进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