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路求分析

楼主:
请问Q1这个三极管有什么用?

网友A(点评):
这是可控恒流源,低电平有效, 提醒楼主mmbt3906会烧,

网友A(点评):
如果R1要是比较大的话,如果控制脚是外接,D1是防静电设计,R1才0.5R不知到是否有用,得测试一下才知道

网友A(点评):
不好意思刚发现,R3如果外接,也需要D1防静电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嗯嗯, 实际是个电流比较大的三极管我是方便随便复制了一个, 谢谢。

楼主(2020-09-02):
D1是否是用来抵制温漂的?Q1的作用该如何分析?求大佬指点。

楼主:
R2前级是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的信号。

网友B:
限流用的

网友C:
q1是限流,r1是采样电阻,d1看着像钳位

网友D:
限流或者说恒流,这个二极管限制了Q3最大电流大概为1.25A左右,超过则Q1开始导通旁路Q3基极驱动。
根据图中的电压参数,实际上Q3电流到不了1.25这样水平,则实际目的应该是抗饱和,控制Q3基极电流只能在一个合适范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D1没作用,可省。

这个说法恐怕有问题,这里电流很大的,如果采用的是普通电阻,则会有关断尖峰出现,如果输入方波幅度和Vcc等幅,则D1的存在,至少可以保证该尖峰导致Q3因为尖峰再次导通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限流或者说恒流,这个二极管限制了Q3最大电流大概为1.25A左右,超过则Q1开始导通旁路Q3基极驱动。
根据图中 ...

嗯,请问这个1.25A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是限流,r1是采样电阻,d1看着像钳位

请问他是如何实现限流的。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没分析出来,大佬能否简单分一下工作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请问这个1.25A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如果线路电流可以随意上升,则0.5欧姆*1.25A=0.625,基本达到Q1三极管开始导通的电压了。Q2基极电流随之被限制。
事实上这个线路电流没法上升到这个值,所以管子饱和了,同时由于有基极分流作用,所以其饱和程度会非常低。就这么简单

网友F:
恒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线路电流可以随意上升,则0.5欧姆*1.25A=0.625,基本达到Q1三极管开始导通的电压了。Q2基极电流随之 ...

你好,根据您的解释我理解的是,当输入电平为高的时候这个电路截止,输入为低的时候Q3开始导通,如果不考虑这个电路的电压与阻值限值,当1.25A电流流过R1的时候说明Q1的开始导通,Q1慢慢导通后电流大多数从Q1经过R2回到地,少部分提供给Q3,电流很大的时候就全部从Q1流过,这个时候Q3,IC就没电流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限值Q3 IC的电流,实现对R3的过流保护?不知道是否有不对的地方 希望能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恒流电路

恒流吗?如何实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根据您的解释我理解的是,当输入电平为高的时候这个电路截止,输入为低的时候Q3开始导通,如果不考 ...

你这个模拟线路是怎么学的?
线路低电平,Q3导通,但是Q1的BE是接在Q3的发射极电阻上面的,所以,随着该电阻上面的压降增大,Q1导通,分流了流入Q3的基极电流,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电流负反馈。
只是这里的参数,造成了其实怎么样输入的电压,其最大电流都不可以超过某个值,这个你自己算,也就是管子会进入饱和,这里没什么过流保护什么事。
唯一可以理解的是,在管子饱和后,大概的会分流部分基极电流,这可以限制Q3的饱和深度,这是有利于快速关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模拟线路是怎么学的?
线路低电平,Q3导通,但是Q1的BE是接在Q3的发射极电阻上面的,所以,随着该 ...

说的有点道理,的确负载为3R+0.5R,电流的确不会超标。
至于防饱和,没怎么接触,说不出所以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模拟线路是怎么学的?
线路低电平,Q3导通,但是Q1的BE是接在Q3的发射极电阻上面的,所以,随着该 ...

你好,我说过流保护是因为R3 是一个可变电阻, 我理解的是最大电流也就是3.3-0.3(UCES)/(0.5+3)  这是能流过的最大电流, 当电阻=3R的时候确实是不会保护,那当R3变成2R以下 的时候, 这个时候电流就会大于1.2A , 导致R1的两端的压降就大于0.6V。 这个时候Q1开始导通进行分流, 从而限制流过R3的电流不超过1.2A。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的有点道理,的确负载为3R+0.5R,电流的确不会超标。
至于防饱和,没怎么接触,说不出所以然。
...

在标准饱和模式,按照0.3V算,可以算出临界电流=0.86A。电阻上面的电压=0.43,是不足以导通Q1的。
而220欧姆的基极电阻,又不可能导致Q3基极电流足够大到饱和状态直接提升R1的电压,这是这个线路的令人疑惑的地方。哪怕饱和了也就这么电流,所以肯定不是保护。说分流基极电流抗保和吧,R1的取值好像又小了点,到工作电压为5V时候,稍微好解释点。

网友G:
Q1限流,R2左端是低电平,R1流过电流Vbe/R1,当流过R1的电流增大时,Q1的Vbe增大,Q1的电流Ic增大,这个电流流过R2,使R2的电压增大,Q3的Vbe减少(Q3 B的电压增大,C电压减少)使Q3的Ic减少,实现R1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标准饱和模式,按照0.3V算,可以算出临界电流=0.86A。电阻上面的电压=0.43,是不足以导通Q1的。
而220 ...

这个R3其实是一个最低可以到约等于0R的可变电阻, 3欧姆是我为了方便计算,定义的一个值,只要低于2R 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Q1限流,R2左端是低电平,R1流过电流Vbe/R1,当流过R1的电流增大时,Q1的Vbe增大,Q1的电流Ic增大,这个电流 ...

如果是恒流的话,那就是当电流大于1.2A,就是Q1的UBE=0.6的时候 才能实现反馈调节,那就是当电流小于1.2A的时候就是多少就是多少,当电流大于1.2A的时候恒定在1.2A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恒流的话,那就是当电流大于1.2A,就是Q1的UBE=0.6的时候 才能实现反馈调节,那就是当电流小于1.2A ...

我没有留意到Q3下面有一个3欧电阻,如果这个电阻比较小,电路不饱和就是恒流了。像饱和的时候电流小于1.2A,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调节了,像你说的电流小于1.2A的时候是多少就是多少。电流大于1.2A的时候会被恒定在1.2A。

网友H:
仿了下,Q1并未工作

网友I:
恒流源电路。
但是,三极管功率太小,在3.3V时,Q1基本会截止,Q3会饱和,起不到恒流作用。二极管D1不起作用。
因为,就算Q3完全导通压降为0,则R1上电压只有0.47V,Q1难以导通。

网友J:
Q1完全多余,在这里根本起不到作用。推导如下,如果Q3完全饱和导通时算Uce=0V,那么Q1集电极电压Uc3=3.3X (3/3.5)=2.828V   ,而Q1导通条件为3.3-0.7=2.6V    ;而2.828V> 2.6V,Q1没有达到导通条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仿了下,Q1并未工作

这是什么仿真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