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基于TPS54331DR芯片的24V转3.3V/2A的电源设计方案

楼主(2020-09-02):
方案介绍】
     在一些工业应用场合,经常需要本地远程发送命令控制显示一些字符、图片和汉字等各种信息,这就需要一个智能的显示终端,可作为工业控制、智能仪表等显示终端。为了实现快速响应,智能液晶显示终端通常采用高性能的M3/M4/A8/DSP处理器来设计,并可带有触摸屏模块。本设计的智能液晶显示终端采用了STM32F103ZET6 M3控制器作为主核心,板载64M RAM ,用来提高系统运算速度,和1G容量的NAND FLASH,用来存储预设计的图片,各种图形库和汉字ASCII码库等,并根据实际需要集成了RS232/RS485/USB接口。为了方便液晶屏安装到控制柜上,采用通用的24V供电。本设计中的核心处理器和各种外设皆采用3.3V供电,消耗电流预计在500mA以上(经实际测试,进行复杂图形处理时,电流消耗可达630mA),为了保留2倍以上的设计余量,选用了一款输出电压3.3V,输出电流最高达2A的降压稳压器芯片TPS54331。它是一款具有 Eco-mode 的3.5V至28V输入3A/570kHz降压转换器,性价比高,工作温度:-40℃~150℃,可满足工业级设备的使用要求。下面是利用TI WEBENCH平台实现的这个电源设计方案。
方案中输入电压:24V;输出电压:3.3V,输出电流:最大2A;工作温度:设置为40℃。设计方案步骤如下:
【方案设计】
(1)点击开始设计
      因为方案中,只用到一路电源,所以,只要直接点击红色字体【开始设计】就可以了。如图:

这样,会加载一个FLASH登陆界面,大约1分钟左右,会进入一个默认的设计界面:
如图:

(2)设置输入参数,点击绿色按钮【重新计算】,如图:

这里,选择【DC】,直流电输入,最小=最大=24V,输出电压:3.3V,输出电流:2A,不要忘记温度:40℃。这些参数都输入正确以后,点击重新计算,会生成新的设计界面。如图:

因本设计已经有实物设计,所以芯片是已经选好了的TPS54331,可这里没有,那怎么办?TI在这个设计环节中,增加了搜索功能,非常实用哦。如下图:我们在里面输入:TPS54331,系统会自动筛选出来这个芯片方案:

(3) 开启TPS54331设计方案
在上面的图中,点击绿色按钮【开启设计】后,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TPS54331芯片的电源方案,生成的方案界面如下图:

最终的设计界面内容非常丰富,这里可以看到优化选项一直在最左边显示,这里我们没有采用,当时选择TPS54331是从价格、效率和电流参数等各方面考虑的。如果重新设计一个新的方案的花,可以在【最低BOM成本】【最高效率】【覆盖面积】等项中做选择。界面左下角,可以将生成的技术方案进行命名保存。这里,方案界面被分成了六个窗口,分别是【图表区】【原理图】【工作数值】【材料清单】【优化工具】【您的整个设计】。图表区有三个图表,如图:

分别是效率,频率响应和占空比关系图表。
     这个设计的原理图如下:

它可以通过方案界面上面的【EXPORT】进行导出,如图:

WEBENCH支持目前主流的PCB软件工具,后面再介绍。
【工作数值】截图如下:这里的信息非常多,前面的参数可以通过后面的说明看到,这里不再一一解释了。

点击【材料清单】界面,系统会整个屏幕显示,这里可以将清单输出EXCEL表单,方便查阅,可以看到这里的BOM成本3.7美金。WEBENCH每个零件都给出了详细的信息,包括制造商,零件编号,数量,价格,属性,覆盖面积,3D效果中的顶视图等,如果手头没有某个元件,可以点击绿色按钮【选择替代零件】

这里用到了一个F104R类型的工字型电感,实际中也用到了,这个通常不便宜的。
  点击界面右上角的【优化选项】,进行优化后,系统会给出一些图表:如下图:

这三个图表分别是功率耗散、电路温度和频率、尺寸和效率图表,通过这些图表,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TPS54331芯片方案的各种参数。
(4) 生成设计报告和导出原理图
    在整个芯片方案的右下角【您的整个设计】里面,可以打印设计报告,导出原理图。如图:

点击上面的【Design Documentation】就可以生成设计报告了,点击【Schematic CAD File Export】就可以导出原理图了。
设计报告以PDF文档的格式呈现,由方案整体描述、电路原理图、电气材料清单、图表、工作数值和设计输入参数等内容,通过设计报告,可以详细地分析该电源设计方案了。
点击导出原理图后,出现界面如下图:

这里本人习惯用Altium Designer,所以选择第一个选项,等待几秒钟后,会出现下图的提示:

提示信息就是:导出成功完成,可以点击绿色按钮【Download file】进行下载了。点击下载按钮后,出现下面的界面,找打一个合适的路径,点确定保存即可

  压缩文件里面内容比较多,截图如下:

这个工具的参考时间是以美国时间为准的,所以设计日期上面的时间总比国内差不多一天,这个压缩包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原理图文件了,其它的可以不管,用AD打开后,如下图:

图表很大,格式不规整,这个还得自己修改。新设计方案的话要注意这一点!
(5) 总结
    使用这个工具设计电源部分是很方便的,一般在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就可以得到一个框架和报告,再进行修改就简单了。如果从德州仪器官网或电源选型样本里面找到合适的芯片的话,最少也得半天时间才能搞定。通过设计报告,可以得到该芯片方案的全部信息:
    方案采用TPS54331DR芯片,采用BUCK拓扑架构,BOM成本3.7美金,按照现价大约:23元。其中TPS54331DR  0.75美金,约5元。总功率:1.63W,面积大小558MM2,BOM数量15个。通过以下图表可以得到,

当输出电流在500mA时,效率能达到75%以上,最大630mA时,效率接近78%,这个效率比一般的AMS117方案要好很多。下面是设计实物图片:

当时芯片采购价在10元/片(量不大,价格高一些),电阻、电感和电容元件花费在2元左右,可能是买的国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