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微弱信号检测,放大后有50Hz噪声干扰

楼主(2020-09-02):
上图是光电二极管的第一级跨阻放大电和第二集同向放大电路,跨阻放大器选择电阻是1M,同向放大器放大50.9倍,在光电二极管完全避光的情况下,输出有很的50Hz干扰,如下图所示。想问下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啊?

@zyj9490 :电源是用TI TPS79230 LDO,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加屏BI。应是埸干扰。
从电源上下功夫.

网友A:
光电管带有长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跟双电源的电路不一样,都讲N遍了。有些地方可以変更设计。

那主要问题出在哪里呢,是光电二极管正端不能接地吗?

网友C:
感觉是地没的接好 或者屏蔽没有做好像是被工频干扰了。同向放大一次做放大50.9倍感觉太多了 可以多做几级,可以把RJ1搞小C1搞大点试试, 你应该是做医疗的吧

网友D:
图中的光电二极管没有偏置电压,两端电压均为AGND;一般光电二极管需要有反向偏置电压才能工作,信号一般为负向电流信号,图中的第一级可以看作是IV变换电路,V=-R*I,所以第一级输出的信号正常情况下为负,故此处不可用单电源轨

@bin14375061 :大佬,您好:您能答疑一下么?我也是一直没搞明白。光电管的正、负极之间没有电压差,怎么就会产生电流呢?欧姆定律错了?还望大佬赐教。
不懂别瞎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地没的接好 或者屏蔽没有做好像是被工频干扰了。同向放大一次做放大50.9倍感觉太多了 可以多做几级, ...

试过了,也会有的,就是会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中的光电二极管没有偏置电压,两端电压均为AGND;一般光电二极管需要有反向偏置电压才能工作,信号一般为 ...

电流是从光电二极管正向流出的,所以V=R*I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电路就没什么问题,怀疑是输入信号没有屏蔽或者过长,被干扰了。还有pcb布线。
参考ADI的**
https://www.analog.com/cn/technical-articles/optimizing-precision-photodiode-sensor-circuit-design.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跟双电源的电路不一样,都讲N遍了。有些地方可以変更设计。

我按照你的电路改了,还是和之前一样,还是输出会有50hz。

网友F(2020-11-13):
同相端加个偏置电阻试试,50Hz应该是因为高阻引入的,你的电路单电源供电,没加偏置电压,所以干扰信号是个整流半波

网友G(2022-04-15):
这个50hz干扰的问题,后面怎么解决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你的电路改了,还是和之前一样,还是输出会有50hz。

后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H(2022-07-16):
大佬,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嘛?小白请教~

网友I:
之前有遇到过医疗上面的,人家花重金请的硬件工程师是设计了一个50Hz陷波器。。。

这个解决方法真的顶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之前有遇到过医疗上面的,人家花重金请的硬件工程师是设计了一个50Hz陷波器。。。 ...

是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此种设计是正当的,让日光灯就是以50HZ变化的。

日光灯频率是100Hz

网友K(2022-09-09):
你这种切换增益的方式对吗?可以考虑那种PGA或者 https://www.analog.com/cn/analog-dialogue/articles/programmable-gain-instrumentation-amplifiers-finding-one-that-works-for-you.html,看看这个,模拟开关,有一些寄生参数的

电阻不能这么简单切换吧

网友L:
光电管换成10M电阻看看50hz还在吗

网友M:
PD为什么没有偏置

网友N(2022-11-26):
请问楼主,你是如何测量光电二极管的光电流的,光线照射以后,产生的电信号是如何测量的?  测量知道数值以后才能确定后面的放大倍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