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堆栈的基本原理解析

楼主(2020-09-02):
        向上生长:向高地址方向生长,称为递增堆栈

        向下生长:向低地址方向生长,称为递减堆栈

        堆栈指针指向最后压入堆栈的有效数据项,称为满堆栈;堆栈指向下一个要放入的空位置,称为空堆栈;有四种类型的堆栈表示递增和递减的满堆栈和空堆栈的各种组合。

        满递增:堆栈通过增大存储器的地址向上增长,堆栈指针指向内含有效数据项的最高地址。指令如LDMFA,STMFA等。

        空递增:堆栈通过增大存储器的地址向上增长,堆栈指针指向堆栈的第一个空位置。指令如LDMEA,SRMEA等。

        满递减:堆栈通过减小存储器的地址向下增长,堆栈指针指向内含有数据项的最低地址。指令如LDMFD,STMFD等。

        空递减:堆栈通过减小存储器的地址向下增长,堆栈指针指向堆栈下的第一个空位置。指令如LDMED,STMED等。

        armrisc的机器没有自己的push pop 指令,通常使用stm LDM指令完成压入弹出操作。

        arm的使用r13=sp ,r14=lR ,r15=pc

网友A:
堆栈是存储器中的特殊群体。

网友B:
堆栈其实是一种数据结构,存入数据不需要地址

网友C:
堆栈区在那里?低128还是高128字节单元?

网友C:
单片机中堆栈的作用

网友D:
单片机的堆栈区只可设置在什么地方

网友E:
SP的值是怎么变化的啊?

网友F:
单片机如何知道堆栈溢出?

网友G:
堆栈指针的SP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H:
C语言如何全部读取和写入堆栈

网友I:
单片机中堆栈指令是什么寻址方式

网友B:
只需要PUSH和POP操作就可以实现数据的存储和取出,以先进后出为规则

网友G:
单片机的堆栈区应建立在哪

网友F:
单片机堆栈的最大容量是多少字节?

网友A:
在内RAM中专门辟出一个连续存储区,用来暂时存放子程序断口地址、中断断口地址和其他需要保存的数据。

网友I:
堆栈是内存中一段连续的存储区域,用来保存一些临时数据

网友H:
单片机的堆栈与通用微机中的堆栈有何不同呢

网友E:
如何设置堆栈的大小

网友D:
单片机堆栈溢出有哪些原因

网友C:
单片机地址进堆栈先压高位还是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