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需要输出大电流,是否去掉锂电保护

楼主(2020-09-02):
各位老师,
  应用中18650电池需要输出10A左右的瞬态大电流,如果有锂电保护,则电流限制住了,达不到效果,是否可以去掉呢?
   要是去掉了不知用什么充当保护电路?
    比较纠结的问题。

网友A:
不是简单去掉保护的问题, 首先需要电芯支持大电流输出比如5C,10C, 这个需要电芯特别优化设计的.普通的电芯不能输出大电流,电压会被拉很低

网友B:
18650本身有输出指标而且差异很大,你只是简单去掉,电芯不支持也是效果非常差,所以,要用到10A电流,你只能去找可以出10A电流的18650而不是去动保护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瞬态大电流主要由大大电容提供,不是电池提供。去掉电池內部保护等于不要命。保险丝可以有內阻。啊哈案:电 ...

你红色的玩命,突然让我想到了最近菜菜子好像很玩命,不知道你怎么看.......
当然如果你介意说这个话题,那咱就不继续了。

网友D:
1 首先你的电池要能支持大倍率放电,电池容量多少?
2 换大电流保护板

网友E:
锂电池没有保护板风险极大。不可在产品上这样做,就算是做实验也要小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她票拿的多,现在她当家做主。国档太老实,进档跟产档很像,有得一拼,还不至于不要命,她的档擅长游击。 ...

现在川建国在我们这边周围到处碰瓷就想来一个什么突发事件好转移视线并为他选举制造舆论基础。菜菜子倒是好,主动提供场地、题材,变成大国角力的主场注定是很悲催的,不知道他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