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设置STM8S207的外部24MHZ晶振

楼主(2020-09-02):
各位大神,请帮忙支支招,使用Ride7 如何设置STM8S207的外部24MHZ晶振。非常感谢!

网友A:
这是啥,没用过,跟Keil一样的软件吗

网友A:
这个软件免费吗,还没用过。

网友B:
Ride7是什么工具 那个厂家的软件?

网友C:
单片机软硬件复位的条件都有啥??

网友D:
可能是电压不稳,或者有复位信号

网友E:
软件,WDT,还有程序跑飞了以后也可能出现复位。

网友F:
个人觉得外界的一些干扰也可能导致单片机复位。

网友G:
断电之后重新复位试试。。

网友H:
干扰会使程序跑飞或死机,喂狗就会因而停止,WDT超时后会发出复位信号。。

网友I:
软件复位就是看门狗啊。

网友J:
正常复位就是软件复位和硬件复位。

网友K:
课本上都有啊 讲解的很详细的

网友L:
我就是还记得puc pck还有啥的就忘了

网友I:
软件复位的话 看门狗复位或者直接指针知道复位程序啊

网友M:
电压过低会不停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