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贴片元件求助

楼主(2020-09-02):
近日在维修一台康沃变频器开关电源线路过程中,遇到一只烧毁的贴片元件 其封装形式为ST0223  标注为A024 在查阅有关资料后 没有搜到其相关资料  还望各位坛友能伸以援手 谢谢

@hobbye501 :对 反绘了一下线路像是TL431只是管脚排列恰好相反
是指两个光耦右侧那个IC吗

楼主:
@tyw T叔又江湖告急了

网友A:
http://www.smdmark.com/zh-CN/search/code?id=A024

丝印代码        型号        厂家        封装        脚针数        描述        资料        操作
A024        R3117Q302A        Ric        SC-88A        5
3.0V±1%, -Reset ODO, Sense

网友B:
用"冰点文库"可下载百度文库的资料,这是电工必备利器.这些资料都是用它现搜的.

好资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mdmark.com/zh-CN/search/code?id=A024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冰点文库"可下载百度文库的资料,这是电工必备利器.这些资料都是 ...

多谢T叔  不知你有这款IC的资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T叔  不知你有这款IC的资料吗

用必应搜,百度搜不到的
http://cn.bing.com/search?q=R311 ... 5D399A01CF913B1F3B4

https://www.n-redc.co.jp/zh/prod ... spec/?product=r31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必应搜,百度搜不到的
http://cn.bing.com/search?q=R3117&go=%E6%90%9C%E7%B4%A2&qs=n&form=QBRE&sp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mdmark.com/zh-CN/search/code?id=A024

坛友今天又仔细核对了一下   发现你所提供的型号同该IC不对应

网友C:
R3117Q30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