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怎么焊接

楼主(2020-09-02):
求单片机最小系统焊接教程,芯片型号是STC89C52RC,晶振,电阻,电容都有,求大神指点怎么焊接!

网友A:
建议你不要用STC89C52rc这块板子,换STC15系列的片子,不需要外部晶振,很实用的

网友B:
网上资料有,一时找不到给你。不过学学焊接还是可以的。。

网友C:
我觉得你不如自己到淘宝上买一个,买来的晶振精度什么的比自己焊接的要高

网友D:
一些技术性的要求自己考虑的总是没有买来的要求要高。

网友E:
STC89C52RC最小系统板外围电路比较简单,你可以上淘宝上看下最小系统板模块的原理图,然后自己对应焊接下

网友F:
有条件就自己买一个,到时候出现问题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会搞得头大的!!

网友G:
15的引脚少的6个IO口,多的有62个IO口

网友A:
网上有电路图,而且很简单,不用跳线,对着焊接进行

网友H:
网上原理图一大堆,找一个照着焊接吧!耐心点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