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雷达主控

楼主(2020-09-02):
现在有个新项目雷达控制终端需要选一个主控芯片,ST哪个系列可以做这种应用,有做过的推荐下,谢谢

网友A:
STM32没有做过雷达相关的内容,看以前的设备都是DSP干的,TMS320VC5509  5402  6713 等等,波束形成与算法。STM32做有点吃力吧。

网友B:
STM32做雷达方面的应用,会相当的吃力的,后续ST可能会出新的单片机。

网友C:
会相当的吃力的,后续ST可能会出新的单片机。STM32做雷达方面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