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0-3.3v怎么转换成0-20mA

楼主(2020-09-02):
0-3.3v怎么转换成0-20mA

网友A:
用在什么上?

楼主:
工业控制

楼主:
详细说就是:
设计一个基于STM32的CAN的智能控制器,关于模拟信号的输出模块设计遇到问题,想让大家帮帮忙啊,最好仔细说一下,信号经过STM32的DAC出来是0到3.3V的,而针对工业情况无法将这个电压送到执行器

网友B:
必须经过处理要处理成0-20mA的电流信号?

楼主:
是啊,我想知道这个怎么处理啊?要用什么芯片?

网友C:
不知道转换的精度和线性度要求?

网友D:
可以用运放搭一个恒流源电路来实现

网友E:
也可以用专用芯片,如 XTR117

楼主:
我用LM393和晶闸管可以不可以啊?

网友F:
DAC前的数据能不能得到,可以的话可以直接传输给AD421(0-20mA芯片)

楼主:
谢谢啊,AD421是一个4-20mA转换器

楼主:
不是0-20mA。

网友G:
你想要啥?

楼主:
我要0-3.3V转0-20mA的转换,我想的是用一个运放将0-3.3V放大到0-5V,然后在将0-5V转换为0-20mA。

网友H:
电流信号不知道怎么控制啊

网友I:
XTR110/111可以完成你需要的0-20mA的转换。

楼主:
V-I用运放可以实现的!!!

网友J:
这不就是电压转电流信号吗??和恒流源的原理类似。不知楼主要的是这个结果不。

网友A:
V-I转换,方法很多,用这个XTR110/111简单,类似恒流源的方法也可以,稍微发杂一些

网友K:
其实已经给出了大体是思路, 这个思路是可行的, 实现也不复杂.
可以设计一个电路出来, 大家讨论讨论
当然用 V-I 会容易一些.

网友B:
这个一般是加上精密电阻的啊

网友L:
最简单的,  用个电阻不就行了,  欧姆定律 3.3V/ 20mA = 165R

网友M:
用V-I运放电路或专用集成芯片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