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如何将程序定位到指定地址

楼主(2020-09-02):
STM32F103 keil uv5 我想把程序myMain()放在0x8002000地址上,应该如何写?

网友A:
void myMain()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8002000")));

网友B:
楼上很正确用绝对地址指令就行了。

网友C:
先声明这个函数,并制定地址

楼主:
非常好,多谢!

网友D:
这个方法好用不啊

网友E:
这个算是汇编指令吗

网友F:
用C语言可以写妈

网友B:
有时候不内嵌汇编的话 解决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