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连不上仿真器

楼主(2020-09-02):
作了一块电路板,用新买的处理器就是连不上仿真器,但是换了一片2年前买的芯片就没有问题,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老外的论坛,这种问题很普及,难到买到了假芯片了?

网友B:
关于低功耗,很多芯片厂家都推出了自己的低功耗器件,并且有自己的低功耗解决方案。

网友C:
楼主如果想学习单片机,那么随便选一款就可以,毕竟很多本质的东西都是相通的

网友D:
我用的149也出现这种说不匹配的问题,但奇怪的是,本来还能连上,加上一块X5043,就连不上了。

网友E:
报错说不匹配,而且多次尝试还会出现不同的错误提示

楼主:
比如说communication error等

网友F:
查下复位,电源,连接线等是否正常

网友F:
在设置里面能够看到仿真器的信息吗

网友G:
新买的处理器有问题。

网友H:
无法测试电路的吧。

网友H:
焊接的硬件出现问题了。

网友B:
仿真器部份损坏。

网友I:
两年前的芯片跟这个是一样的吗?

网友J:
这个可能跟你硬件线路或芯片都可能有关

网友K:
因为你这时偶发情况,即不是批量问题。

网友L:
多确认下硬件线路连接、焊接以及电源方面的问题。

楼主:
同一型号的吗

网友M:
有可能是拆机件吗

网友N: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啊?描述清楚点,大家才好帮助你啊。

网友O:
楼主连上了吗?我也遇到相似的问题了。怎么姐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