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16位精度的AD电路设计该注意什么?

楼主(2020-09-02):
16位精度的AD电路设计该注意什么?

楼主:
以前没有学过数电模电,不知道该怎么设计这个电路,我选用的是8通道的ADS8344这个芯片

网友A:
这个参考电源的稳定性应该非常重要吧

网友B:
没设计过,关注中~~~~

网友C:
精度这么高的啊

网友D:
参考电压和地要处理好了

楼主:
我也知道参考电压很重要,能推荐一下选用什么器件能让这个参考电压变得稳定一些吗?

网友E:
这个地有什么特别的连接要求吗?

网友F:
电路的设计重点是输入放大信号

网友G:
注意防止信号的干扰。

网友H:
根据对精度的影响程度,电压基准源电路的设计占80%的工作量

网友I:
要求低噪声、低输出阻抗、温度稳定性良好

网友J:
基准电压直接影响ADC 数字输出

网友K:
VREFP 和VREFN 应当选择与VDD 和VSS 相同的电压电平。

网友H:
需要低噪声的供电电源

网友L:
实现从低频至高频的纹波噪声抑制

网友M:
如果不处理信号源阻抗与内部采样电容的建立时间问题,不管是微处理器中内置的还是外置的ADC,都得不到最好的输出精度。

网友N:
有源滤波器自身可能产生噪声

网友G:
这个高精度的ADC主要抗干扰的。

网友O:
所需外围支持电路包含基准源、供电电源、驱动电路、信号调理电路等几部分

网友P:
电阻值越大所引入的电阻噪声越大

网友M:
在输入电路上添加滤波器抑制干扰

网友Q:
可以使用无源滤波网络

网友R:
注意VREF 管脚上的 旁路电容

网友J:
提供ADC 转换时基准源管脚上的瞬间高频电流

网友G:
温漂和初始直流精度是基准源芯片的固有参数

网友S:
避免从电源端口串入干扰

网友T:
低噪声模拟电源占5%,输入端瞬态驱动占5%,其它抗干扰措施占10%

网友U:
对于ADC来说,在设计时,高位数ADC能带来较好的量化信噪比,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如果系统其他部分没有设计好的话,它所能达到的有效位数有可能会很少。如,系统的采样钟质量,输入信号频率设计等等。所以这是一个系统级别的问题。另外,对于高频的采样钟和输入信号。从PCB 布局上来讲也需要注意,通常有些规则需要遵守:(引用TI网站上同事的归纳)
1.信号输入端应加上滤波电路(RC滤波,也可以用外部滤波器)。
2.单独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引脚,但AGND与DGND引脚却在内部通过基板连在一起,布线时,不得将两个引脚连接到分离的两个地平面,除非这些接地层在AD附近连到了一起。当然如果数字地也模拟地分割没有信心,建议不要分割。
3.电流路径尽可能短,禁止将数字电流强制流入模拟地。
4.芯片不允许走数字信号线,以减少耦合(下面若铺地,则不受此限制)。
5.电源线尽可能宽,以减少阻抗,提供低阻抗路径。
6.时钟等快速开关信号应利用数字地屏蔽起来,以避免辐射干扰。
7.禁止将时钟信号走线布设在输入通道附近,避免数字信号,模拟信号相互交叠干扰。
8.线路上下两侧走线应彼此垂直,若下面有铺地层,可以不受此限制。
9.去耦电容典型参数参照芯片资料的推荐电路选取

网友V:
选好输入驱动放大器同样很重要

网友W:
本人补充几点:
1) AGND 和DGND处理,
2)信号线上的漏电流控制,
3)当然ADC芯片的选择也非常重要,不同厂家的ADC差异还是很大的。

网友B:
从Layout上上面几位都讲得很好。
从原理图设计方面:
1、参考电压的精度:推荐低温漂REF50XX系列。
2、电源尽量使用LDO供电。
3、缓冲器所使用的运放的低温漂

网友X:
地要处理好(AGND 和DGND),还有就是电源很重要

网友U:
接触过选用的是8通道的ADS8344这个芯片,你的好高深高深啊。

网友Y:
请问楼主ADS8344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用这个片子,各个通道好像有干扰,比如1通道输入信号,其他通道也会有数据。。求指点。

网友Y:
:lol讲的不错,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X:
16位精度哦AD的话首先看参考源的选择,要稳定的

网友Y:
LDO电源相对来说稳定性更好

网友C:
芯片不允许走数字信号线,以减少耦合!!!

网友Z:
电源还要稳定一些,否则变化比较敏感。

网友Z:
在设计时,高位数ADC能带来较好的量化信噪比。

网友C:
单独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引脚,但AGND与DGND引脚却在内部通过基板连在一起,布线时,不得将两个引脚连接到分离的两个地平面,除非这些接地层在AD附近连到了一起。

网友AA: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高精度、低噪声的供电电源和基准电压源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