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基于STC15W408AS单片机的方波电调

楼主(2020-09-03):
单片机为STC15W408AS-TSSOP20,利用内部比较器作过零检测,程序为过零换相。程序可能不是写得很好,使用时要多做实验,楼主偷懒了,没有做电流检测程序。
对了,油门是通过串口指令设置的,并非普通的PPM信号,这个要注意,
由于我用于四轴,四个电调的串口并联起来接到飞控单片机,只占用一个串口,较为节省IO口。
用EG2133驱动AON6816形成三相半桥,此程序为同步整流,发热很少,但注意不能急减速,否则
电机发电会对电源充电,可能引起电源电压过高。(可修改程序关闭同步整流,要注意散热)

网友A:
老乡 李兄,你好,好久没有看到你的踪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乡 李兄,你好,好久没有看到你的踪迹了。

你好你好,今年工作太忙了,很多工作积压,预计会忙到明年,
所以很少有时间折腾了。

网友B(2020-12-08):
正想找个东西来玩玩

网友C(2021-03-20):
哪里用的到,航模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用的到,航模不行吧?

为什么不行?
就是航模用的,我用这电路驱动四个1806电机做成四轴飞行器飞过。

网友D(2022-04-21):
开源基于STC15W408AS单片机的方波电调,留个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