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微控制器的缩写_微控制器的工作条件

楼主(2020-09-03):
微控制器的缩写          微控制器的英文缩写是MCU。又称单片微型计算机(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或者单片机,是把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 Unit;CPU)的频率与规格做适当缩减,并将内存(memory)、计数器(Timer)、USB、A/D转换、UARTPLCDMA等周边接口,甚至LCD驱动电路都整合在单一芯片上,形成芯片级的计算机,为不同的应用场合做不同组合控制。诸如手机、PC外围、遥控器,至汽车电子、工业上的步进马达、机器手臂的控制等,都可见到MCU的身影。
          微控制器MCU原理          MCU同温度传感器之间通过I2C总线连接。I2C总线占用2条MCU输入输出口线,二者之间的通信完全依靠软件完成。温度传感器的地址可以通过2根地址引脚设定,这使得一根I2C总线上可以同时连接8个这样的传感器。本方案中,传感器的7位地址已经设定为1001000。MCU需要访问传感器时,先要发出一个8位的寄存器指针,然后再发出传感器的地址(7位地址,低位是WR信号)。传感器中有3个寄存器可供MCU使用,8位寄存器指针就是用来确定MCU究竟要使用哪个寄存器的。本方案中,主程序会不断更新传感器的配置寄存器,这会使传感器工作于单步模式,每更新一次就会测量一次温度。
          要读取传感器测量值寄存器的内容,MCU必须首先发送传感器地址和寄存器指针。MCU发出一个启动信号,接着发出传感器地址,然后将RD/WR管脚设为高电平,就可以读取测量值寄存器。
          为了读出传感器测量值寄存器中的16位数据,MCU必须与传感器进行两次8位数据通信。当传感器上电工作时,默认的测量精度为9位,分辨力为0.5 C/LSB(量程为-128.5 C至128.5 C)。本方案采用默认测量精度,根据需要,可以重新设置传感器,将测量精度提高到12位。如果只要求作一般的温度指示,比如自动调温器,那么分辨力达到1 C就可以满足要求了。这种情况下,传感器的低8位数据可以忽略,只用高8位数据就可以达到分辨力1 C的设计要求。由于读取寄存器时是按先高8位后低8位的顺序,所以低8位数据既可以读,也可以不读。只读取高8位数据的好处有二,第一是可以缩短MCU和传感器的工作时间,降低功耗;第二是不影响分辨力指标。
          MCU读取传感器的测量值后,接下来就要进行换算并将结果显示在LCD上。整个处理过程包括:判断显示结果的正负号,进行二进制码到BCD码的转换,将数据传到LCD的相关寄存器中。
          数据处理完毕并显示结果之后,MCU会向传感器发出一个单步指令。单步指令会让传感器启动一次温度测试,然后自动进入等待模式,直到模数转换完毕。MCU发出单步指令后,就进入LPM3模式,这时MCU系统时钟继续工作,产生定时中断唤醒CPU。定时的长短可以通过编程调整,以便适应具体应用的需要。
          微控制器的工作条件          无论何种微控制器,要正常稳定地工作,必须具备3个条件:供电电源、复位电路和时钟振荡脉冲。
          (1)供电电源。任何微控制器是在一定电源供电的情况下工作的,工作电源是供电电路提供的,通常微控制器的工作电源为3〜5V,5V电压的微控制器较多。此电压为不受控电压,即某些电子设备进人节能状态时,此供电电压也不能丟失,否则微控制器将不会再次唤醒。
          (2)复位电路。微控制器的复位电平是由复位电路产生的。复位电路的作用是使微控制器在获得供电的瞬间,向微控制器提供复位电平,使之复位,从而使微控制器由初始状态开始工作。
          如果微控制器内的随机存储器、计数器等电路获得供电后不经复位便开始工作,可能会因某种干扰导致微控制器因程序错乱而不能正常工作,因此微控制器必须设有复位电路。此复位电路可由集成电路或分立元件组成。
          有些微控制器是高电平复位,即通电瞬间给微控制器的复位端加人一高电平信号,正常工作时再转为低电平;有些微控制器是低电平复位,即在通电瞬间,给微控制器复位端加人一个低电平信号,正常工作时再转为高电平。这是由微控制器本身的结构决定的。
          (3)时钟振荡电路。任何微控制器的正常工作都是在时钟脉冲推动下工作的,如存/取数据、模拟量存储等操作。只有在时钟脉冲的作用下,微控制器的工作才能井然有序,否则微控制器便不能正常工作。
          微控制器的振荡电路由外接晶体电容和微控制器内部电路共同组成。晶体频率一般在10MHz以上,晶体的两脚和微控制器的两个晶振脚相连,由此产生的时钟脉冲信号经微控制器内部的分频器分频后,作为微控制器正常工作的时钟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