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有关GD32F03芯片ADC内部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0-09-03):
请教各位大神,GD32F03芯片ADC内部参考电压具体是多少呢?

网友A:
GD 哪里有 M0 系列?

  如果在 器件的 pdf 中没有找到 内部参考电压 的信息,那就是要么没有,要么参数比较渣。就我所知,GD系列好像都没有集成内部电压参考源

网友B(2021-01-20):
vrefint 值 你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