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汽车上的DSP处理器是什么?有什么用途?

楼主(2020-09-03):
DSP是数字音频处理器,可以对音频信号做一定修改。音频信号来自音源,车载主机、CD机、导航等。把这些设备的音频信号提取出来,经过DSP处理器,加以修饰处理,处理后的信号送入功放机放大 ,功放机把音频信号放大最后推动喇叭发声。DSP处理器在主机与功放之间。

DSP并没有那么神秘,生活中也很常见。例如卡拉OK用的效果器,可以调节混响深度、回声次数、高中低音频效果处理等。其实这就是DSP处理器的一种,就是按照我们的需求对音频信号修改。因为汽车内听音环境非常复杂的,扬声器位置摆放有限制、车内各种屏障特别多、声音反射强度也都不一样。一套在室内效果非常棒的音响,放到汽车内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就是因为听音环境复杂导致的。

例如在室内音响可以随意摆放,皇帝位不需要刻意去营造。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坐在两只音箱的正中间。如上图所示,而且听音环境开阔,喇叭可以自由摆放,音频传输没有阻隔。而在汽车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驾驶员不可能坐再两只喇叭中间位置。seo教程http://www.seozhinan.com

而喇叭安装高度有限制,每一只喇叭距离驾驶员距离都不一样。而且喇叭与驾驶员之间并不是直线传播的,有反射波存在。而四个喇叭的声音,传递到驾驶员耳朵里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样在欣赏音乐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家庭影院、HIFI音响的皇帝位,效果大打折扣。

这时候就该DSP大显身手了!DSP处理器可以单独对每一个声道信号做延迟处理。例如可以调整各个喇叭的延时时间长短,让四个喇叭发出的声音同时传递到驾驶员的耳边,这时驾驶员处就是皇帝位,与皇帝位的享受是一模一样的。除此之外,DSP可以对音乐的频率进行修改,不同的环境、器材通过修改音频频率都可以获得良好的听音效果。例如针对某些音乐可以适当提升某部分频率。

其实音频调节很常见,例如的蝰蛇音效,如上图所示。其实就是预设好的频率,不同频率调节后有不同的效果。

例如上图,可以手动调节音频频率,调节出自己喜欢的效果就可以保存下拉,成为自己的音效设置。这就是DSP的音频调节原理。

网友A:
谢谢分享【汽车上的DSP处理器是什么?有什么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