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如何对MCU单片机系统进行扩展

楼主:
        一个单片机应用系统的硬件电路设计包含两部门内容:一是系统扩展,即单片机内部的功能单元,如ROMRAMI/O定时器 / 计数器、间断系统等不能知足应用系统的要求时,必需在片外进行扩展,选择适当的芯片,设计相应的电路。二是系统的配置,即按照系统功能要求配置外围设备,如键盘、显示器、打印机、 A/D、D/A 转换器等,要设计合适的接口电路。

        系统的扩展和配置应遵循以下原则:

        1、尽可能选择典型电路,并符合单片机常规用法。为硬件系统的尺度化、模块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2、系统扩展与外围设备的配置水平应充分知足应用系统的功能要求,并留有适当余地,以便进行二次开发。

        3、硬件结构应结合应用软件方案一并考虑。硬件结构与软件方案会产生相互影响,考虑的原则是:软件能实现的功能尽可能由软件实殃,以简化硬件结构。但必需留意,由软件实现的硬件功能,一般响应时间比硬件实现长,且占用 CPU 时间。

        4、系统中的相关器件要尽可能做到机能匹配。如选用 CMOS 芯片单片机构成低功耗系统时,系统中所有芯片都应尽可能选择低功耗产品。

        5、可靠性及抗干扰设计是硬件设计必不可少的一部门,它包括芯片、器件选择、去耦滤波、印刷电路板布线、通道隔离等。

        6、单片机外围电路较多时,必需考虑其驱动能力。驱动能力不足时,系统工作不可靠,可通过增设线驱动器增强驱动能力或减少芯片功耗来降低总线负载。

        7、尽量朝“单片”方向设计硬件系统。系统器件越多,器件之间相互干扰也越强,功耗也增大,也不可避免地降低了系统的不乱性。跟着单片机片内集成的功能越来越强,真正的片上系统 SoC 已经可以实现,如 ST 公司新近推出的μPSD32××系列产品在一块单片机芯片上集成了 80C32 核、大容量 FLASH 存储器、 SRAM、A/D、I/O、两个串口、看门狗、上电复位电路等等。

网友A(2020-09-03):
谢谢分享【如何对MCU单片机系统进行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