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CAN通信的接收

楼主(2020-09-03):
最近在弄CAN通信,有一个疑问如果网络上有很多个节点,每个节点的ID不同,其中一个节点往外发消息的话,是只要有节点接收(不管ID是否符合),就会给ACK一个显性。那么我怎么确认正确ID的节点是否收到了消息呢?还是想串口通信一样,由收到消息的节点返回一个确认消息吗?

网友A:
正确接收信息的节点 会发送ACK回复你发送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接收信息的节点 会发送ACK回复你发送端。

您好,我用两个节点,分别收发数据,然后用示波器查看波形,我发现不管接收节点的ID是否与发送ID相符,都会有返回ACK。发送节点我是用HAL_CAN_AddTxMessage这个函数发送的,不管ID是否相符,都会返回HAL_OK。
但是如果我的接收节点断电,那么就没有返回ACK了。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在总线上有多个节点的时候,即便当前的发送节点发送成功了,我也不能保证正确ID的节点接收到了数据,因为可能正确ID的节点已经掉电了,而这个返回ACK是其他ID不相符的节点返回的。
那么为了保证数据传输,是不是也需要像串口通信一样,有返回机制?
第一次用CAN通信,了解的不多,希望能得到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