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风扇,3.3v io接到fg和pwm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9-03):
风扇调速pwm管脚可以直接接到单片机3.3v IO口,fg反馈管脚上拉3k电阻后可以直接接到3.3v 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调速pwm管脚可以直接接到单片机3.3v IO口,fg反馈管脚上拉3k电阻后可以直接接到3.3v IO口。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