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OLED 屏幕问题求解

楼主(2020-09-03):
OLED 屏幕写太快,屏幕容易出现问题,然后看到ic手册里面有一个read status,然后我就想通过这个来控制写数据。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读。所以引脚都是接的普通的io口,然后就是一个for循环来写数据。那我该怎么取读oled的状态位。
void Write_Data(u8 data)//写数据
{
    u8 i;
    for(i=0;i<8;i++){
          if(data&0x80){
             SDA_H;
           }
         else{
             SDA_L;
         }
        SCL_L;
        delay_us(5);
        SCL_H;
       data<<=1;
      }

网友A:
屏幕写太快,屏幕容易出现问题,那就加一点延迟.  时序往往是需要细细验证的.

网友B:
切换GPIO为输入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换GPIO为输入状态

哪个口

网友B:
你的图与代码对不上,

就是数据口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