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晶背光改成12V的经验

楼主(2020-09-03):
本人在做工装过程中,使用了128x64的蓝屏液晶,带中文字库。
由于单片机供电采用78L05供电,液晶背光直接接5V供电,7805发热较大。
经分析背光电路为不共地的。
原电路为一个30R的电阻加LED。
经改造,电阻改成500R+220R,使用12V供电成功。
从而改善了7805的发热情况。

网友A:
12864的背光,本来就是独立的,可以任意接到合适的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64的背光,本来就是独立的,可以任意接到合适的电位。

原来的led,30R的电阻,压降2.2V,led电流有70-80mA。
我画板子的时候,由于用了外部adc,就没用开关电源,用的78L05,额定100mA,7805有点烫。
现在改了后,这样5V侧的功耗基本上很小了,7805就不发热了。
线性电源就是这点麻烦,不过电路简单。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单片机供电就10uf,电机启动,拉低开关电源,导致液晶闪一下,用了稍微大点的电机,单片机就复位,开关电源选型偏小,把液晶led移到12V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10uf带个10-20ma,抗电源跌落强一些。
我用线性电源,一般都会想尽办法,把大负载,看看能不能移到12V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的led,30R的电阻,压降2.2V,led电流有70-80mA。
我画板子的时候,由于用了外部adc,就没用开关电源 ...

最近做一个12V24V通用动力电池修复充电的东东,带LCD背光,这东西,输出电压变化太大了,达7V-32V,背光直接没法挂到这里,只能选择挂在5V端,否则背光变化太显眼了。最后直接用一颗78M05,加合适散热片完工,85%能耗都到背光上面去了。

网友B:
背光不要整太亮了 电压最好也不用太高 影响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光不要整太亮了 电压最好也不用太高 影响使用寿命

我也觉得太亮了,70-80mA的电流有点大,改后10mA,感觉差不多了。

@hobbye501 :LED压降,2.8V左右,白光
对对对。。。这个电流还可以接受 其实背光也就是二极管 类似于灯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做一个12V24V通用动力电池修复充电的东东,带LCD背光,这东西,输出电压变化太大了,达7V-32V,背光 ...

现在知道液晶LCD可以接12V,以后接个三极管,可以控制。接在5V侧,搞个pwm,估计对adc影响太大。
用buck电源,emc成本高。
所以功耗稍微腾挪下,7805还是非常皮实的。
5V侧的功耗减少,意味着7805前面的电容可以减少,成本就下去了。在本站看过别人画的量产电路板,电容有点恐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光LED以恆流控制为佳,除非你的12v电压是稳定的。不过LED电流在额定电流的十分之一或以上时,电流变动 ...

以前都是用lm2596,没在意这个led电流。
这次实在是sop8的78l05有点烫,就实际测了下,居然有70ma。
于是就想着把这个背光从5v移走。
以后设计pcb把背光移到12v,搞个恒流实验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都是用lm2596,没在意这个led电流。
这次实在是sop8的78l05有点烫,就实际测了下,居然有70ma。
于是 ...

你也真敢用,一个12864的背光居然用这么大电流。
我们现在正常LCD这么大的背光吧,大概10mA差不多了。这样的话,7805的功耗也会非常有限,至少不会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真敢用,一个12864的背光居然用这么大电流。
我们现在正常LCD这么大的背光吧,大概10mA差不多了。这 ...

这个工装做两套,第一套直接5V直接接A和K,看着网上的接arduino是这么接的。

后来量一下电流,电流挺大的,所以就改了下,原来30R改成220R接5V,后来直接改12V了。
我以前写的《软件篇》,这种在我心目中属于B类。搞人机界面,跟汇编语言一样难受,还要考虑由于adc是i2c,液晶spi还要考虑刷屏和读取adc的各种时序。
所以,我没多研究,人机界面主要研究modbus,买现成的触摸屏和电脑来搞。单片机搞太难受了。
不用外接adc的话,我是用这块板,用的是buck电源LM2576,70-80mA无所谓(以前没发现)。这块板的ADC全部引出,但是的想法模拟前端可以做小板。这块板可以通过i2c通讯组合。

这次为了玩ads1115,然后把板改成100x100,你知道pcb打样100x100是分界线。

楼主:
这是反面

都是野路子,还请以后多指点。

网友D:
把背光限流电阻改0欧,然后串在78L05的输入端,还可以观察系统电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