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UART/I2C通讯端口随机不响应问题

楼主(2020-09-03):
    我们在应用N76E003的 UART 或 I2C(从机) 与其他芯片通讯时, 在端口出现干扰的情况后,会出现UART接收不到数据,I2C出现无应答,检查程序没有发现问题,重置UART/I2C故障依旧,将N76E003软件复位后正常,不知道该芯片要如何解决此问题?
   另外我们使用新唐的MS51FB9AE 替代 N76E003, 也发现I2C(从机)在同样情况下出现无应答,但是新的IC好处是过X秒后I2C会被自动重置而恢复正常。
  是新的IC MS51FB9AE技术上做了对应的改进吗? 请行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重置UART/I2C后,需重置UART/I2C端口引脚复位状态,应可以解决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置UART/I2C后,需重置UART/I2C端口引脚复位状态,应可以解决此问题。

经过测试不行,还是要软复位

网友B:
软复位是什么个情况,能在不想赢的时候通过超时判断进行复位吗

网友C:
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复位是什么个情况,能在不想赢的时候通过超时判断进行复位吗

软复位是将整个程序重新开始,类似上电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