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C语言编程的八个基本规则解析

楼主(2020-09-03):
        1.某单片机系统的P2口接一数模转换器DAC0832输出模拟量,现在要求从DAC0832输出连续的三角波,实现的方法是从P2口连续输出按照三角波变化的数值,从0开始逐渐增大,到某一最大值后逐渐减小,直到0,然后再从0逐渐增大,一直这样输出。试编写一函数,使从P2口输出的值产生三角波,并且使三角波的周期和最大值通过入口参数能够改变。

        #include #define DAC0832 XBYTE[0x7FFF] void san(unsigned char max1,unsigned char zhou1)

        { unsigned char i,j,max,zhou;max=max1;zhou=zhou1;while(1)

        { for(i=0;i0,i——)

        { DAC0832=i;for(j=0;j1,j——)

        { for(i=0;i*(ptr+i+1))

        { temp=*(ptr+i+1);*(ptr+i+1)=*(ptr+i);*(ptr+i)=temp;} *ptr1=*(ptr+20/2);}

        3.在数字滤波中有一种叫做“去极值平均滤波”技术,就是对采集的数据按照从大到小或者从小到大进行排序,然后去掉相同数目的极大值和极小值,对中间部分数据求算术平均值作为采样值。试编写一函数,对存放在片外数据存储器中从0x150开始的16个单元的采样数据,用选择法进行“去极值平均滤波”,把得到的采样数据存放到0x14f单元中。

        void teaf()

        { unsigned char xdata *ptr;unsigned char data temp,i,j,*ptr1;ptr=0x150;ptr1=0x4f;for(j=16;j》1,j——)

        { for(i=0;i*(ptr+i+1))

        { temp=*(ptr+i+1);*(ptr+i+1)=*(ptr+i);*(ptr+i)=temp;} temp=0;for(i=0;i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data *dpt;unsigned char i=0,temp;dpt=0x40;while(1)

        { temp=_getchar();if(temp==0x0d)

        break;*(dpt+i)=temp;i++;}

        5.利用库函数scanf编写一函数,实现从单片机串行口接收数据的C51程序,把接收的数据存放在片外数据存储器从0x240开始的区域,遇到回车符CR(ASCII码是0x0d)结束。

        include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xdata *xdpt;unsigned char i=0,temp;xdpt=0x240;while(1)

        { scanf(“%c”,if(temp==0x0d)

        break;*(xdpt+i)=temp;i++;}

        6.利用库函数putchar编写一函数,实现从单片机串行口发送数据的C51程序,发送的数据存放在片内数据存储器从0x50开始的区域,遇到回车符CR(ASCII码是0x0d)结束。

        include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data *dpt;unsigned char i=0;dpt=0x50;while(*(dpt+i)!=0x0d)

        { putchar(*(dpt+i));i++;}

        7.利用库函数printf编写一函数,实现从单片机串行口发送数据的C51程序,发送的数据存放在片外数据存储器从0x100开始的区域,遇到回车符CR(ASCII码是0x0d)结束。

        include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xdata *xdpt;unsigned char i=0;xdpt=0x100;while(*(xdpt+i)!=0x0d)

        { printf(“%c”,*(xdpt+i));i++;}

        8.编写一定时器/计数器0定时100ms中断处理函数,使函数实现时钟的功能,即产生时钟的秒、分钟和小时。设定时初值的高、低字节分别为TIMER_H和TIMER_L.设fosc=6mhz #include sfr TIMER_H=0x8b;sfr TIMER_L=0x8a;unsigned char data shi,fen,miao,bfm;

        void main()

        { TMOD=0x01;TIMER_H=15536/16;TIMER_L=15536%16;ET0=1;EA=1;TR0=1;while(1);}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TIMER_H=15536/16;TIMER_L=15536%16;bfm++;if(bfm==10)

        { bfm=0;miao++;} if(miao==60)

        { miao=0;fen++;} if(fen==60)

        { fen=0;shi++;} if(shi==24)

        { shi=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