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5 BOOT1

楼主(2020-09-03):
目前在设计一个控制板,单片机是STM32F205, 这款单片机有BOOT0, BOOT1两个引脚,
目前把BOOT0引脚通过10K 电阻接地,想咨询下BOOT1是否也需要通过10K 电阻接地?
查看数据手册应该不需要,谢谢!

网友A:
BOOT配置根据下表来。

都接个10K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