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下屈服强度的问题

楼主(2020-09-03):
我们公司做试验机的,上面这个图是确定上屈服强度和下屈服强度的图片
23是上屈服强度,24是下屈服强度。
第四个上屈服强度和下屈服强度一样。
下面两个都比较好确定。
上面两个上屈服强度也好确定。关键是下屈服强度。
图上那几个点都大概平齐,我感觉在程序里不好判断。
高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我来写程序:
23的判断:
1、第一次,一阶导数从正数变成0的,
24的判断:
得到23之后,导数由负值再次变成0.得到a点,后面的若干个波谷值,从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综合判断,感觉有点像高数里面的问题。

网友B:
1、适当低通滤波器平滑一下, 2、微分 3、从两头向中间搜索比较找到小于指定值起始点和结束点,4、在步骤1之前的数据中找到起始点和结束点之间的最小值就是你要的答案。
图中左面是步骤1后应该有的样子,右面是步骤2应该有的样子,s是通过数值比较得到的起始点,E是结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