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ryptoAuth试用】3. 不太成功 I2C 连接 (已解决)

楼主(2020-09-03):
在 DM320118 中,加密芯片是通过 I2C 与MCU连接的,因此尝试i2c扫描。

在circuitpython中,I2C的基本用法是:

  1. import board
  2. i2c=board.I2C()
  3. i2c.try_lock()
  4. i2c.scan()

但是扫描后没有发现任何设备:

通过mikroBUS将I2C连接到外部一个I2C设备上,这次可以扫描到外部的I2C设备,说明I2C是正常的。

暂时还没有找到原因,等有时间在继续分析。

网友A:
很棒,很赞,我认为这种比较好一些。能够很好的调试。希望国产的单片机越来越强大。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circuitpython默认情况下将I2C的频率设置为400K,而CryptoAuth芯片只支持100K频率,所以无法扫描到。将I2C的频率改为100K后扫描就成功了。

import busio
from board import *

i2c = busio.I2C(SCL, SDA, frequency=100000)
i2c.try_lock()
print(i2c.scan())
i2c.un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