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移植cjson下json格式数据的解析

楼主(2020-09-03):
不移植cjson,怎么处理json格式的数据比较方便?就10个键值对不到,移植一个cjson,还得有内存管理,有点费劲啊。

以前用的十六进制的协议,很简洁,但是确实阅读起来费劲,得对着通信协议看。
json确实方便,但是封装和解析都麻烦点。
可以自己写一个函数,但是先来看看大佬们有没有好方法。

@dirtwillfly @m564522634 @xyz549040622

网友A:
干嘛要移植,都是开源的,可以直接使用的。
从俩没移植过cjson。
如果觉得cjson占用空间大,就只能自己写函数从json字符串里提取关键词和数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移植,都是开源的,可以直接使用的。
从俩没移植过cjson。
如果觉得cjson占用空间大,就只能自己写函 ...

不是移植,就是直接用。。。
现在用了cjson,还移植了mqtt的。几十k没了。
mqtt的是真的大。
我看别人自己写的函数,mqtt也就是头部几个字节固定格式以下就行。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