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USB驱动问题

楼主(2020-09-03):
咨询大家,有项目需要USB接口跟PC通讯,我是做硬件和下位机软件,市上有USBTORS232  芯片,考虑到RS232通讯速率的瓶颈,想选纯USB接口芯片。如选纯USB芯片 要不要PC编写对应的USB芯片驱动程序,由于现在没有编写PC驱动软件的人。

网友A:
看你多快的速度,USB2.0有CY7C68013A,最高480Mbps,控制器芯片,上位机,驱动,下位机框架,都是现成的,只需要少量修改
USB3.0有CYUSB3014,5Gbps,固件开发稍微麻烦些,使用threadx rtos,arm9内核

@衣露申 :哦, 我看看
hi,可以看下我的帖子吗

网友B(2021-12-23):
看你做什么类,标准的类比如串口、HID这些就不需要驱动,直接STM32F103就能做,不需要额外芯片

网友C:
USB转串口不一定需要选RS232接口传输啊,直接TTL/CMOS串口通讯,快的话6Mbps/12Mbps都有。大部分传输需要肯定是够了,软硬件都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