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快恢复二极管的测量技巧

楼主(2020-09-03):
在实际电路中,快恢复二极管的周边电阻一般都比较大,大都在几百几千欧姆以上,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万用表的R×10Ω或R×1Ω档来在路测量PN结的好坏。在路测量时,用R×10Ω档测PN结应有较明显的正反向特性(如果正反向电阻相差不太明显,可改用R×1Ω档来测),一般正向电阻在R×10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200Ω左右,在R×1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30Ω左右(根据不同表型可能略有出入)。
    如果测量结果正向阻值太大或反向阻值太小,都说明这个PN结有问题,这个管子也就有问题了。这种方法对于维修时特别有效,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出坏管,甚至可以测出尚未完全坏掉但特性变坏的管子。比如当你用小阻值档测量某个PN结正向电阻过大,如果你把它焊下来用常用的R×1kΩ档再测,可能还是正常的,其实这个管子的特性已经变坏了,不能正常工作或不稳定了。

网友A(2020-10-04):
快恢复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这个电路中快速恢复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C:
快恢复二极管的常见快恢复二极管参数表

网友D:
快恢复二极管和慢恢复二极管的正向恢复时间谁更快

网友E:
快恢复二极管好坏怎么检测?

网友F:
二极管和超快恢复二极管反串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G:
肖特基二极管好还是快恢复二极管好

网友H:
FRD模块 快恢复二极管模块选型方案!?

网友I:
为什么开关电源上的变压器要用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C:
快恢复二极管容易坏吗?

网友B:
快恢复二极管用在哪里?

网友E:
快恢复二极管的替代原则是什么?

网友G:
电机驱动里的快恢复二极管选型参考方案?

网友D:
快恢复二极管怎么实现整流作用的?

网友H:
快恢复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模块有什么区别?

网友I:
大功率快恢复二极管有哪些常用型号?

网友F:
快恢复二极管常规检测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快恢复二极管能当整流二极管用吗?

网友J:
涨知识了 谢谢

网友K:
非常实用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