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瞬态抑制二极管大功率和小功率的选择

楼主(2020-09-03):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是普遍使用的一种新型高效电路保护器件,它具有极快的响应时间(亚纳秒级)和相当高的浪涌吸收能力。当它的两端经受瞬间的高能量冲击时,TVS二极管能以极高的速度把两端间的阻抗值由高阻抗变为低阻抗,以吸收一个瞬间大电流,从而把它的两端电压箝制在一个预定的数值上,从而保护后面的电路元件不受瞬态高压尖峰脉冲的冲击。正因为如此,TVS二极管可用于保护设备或电路免受静电、电感性负载切换时产生的瞬变电压,以及感应雷所产生的过电压。

TVS二极管根据环境需要,大功率TVS管和小功率TVS管可以这样区分选择:
1、结电容:小功率TVS管结电容可做到0.3pF以下;大功率TVS管寄结电容高达上百pF。
2、功率大小:小功率TVS管性能测试用8/20us波形;大功率TVS管性能测试用10/700us波形,大功率TVS管的功率几乎是小功率 TVS管的7~10倍。
3、响应速度:小功率TVS管一般会号称为ps级,而大功率TVS管一般为<1ns或5ns。
4、封装大小:小功率TVS管一般采用SOD和DFN封装,尺寸小。大功率TVS管一般会采用SMA、SMB、SMC等封装,尺寸大。
5、工作原理:两者工作原理几乎一样,均是齐纳二极管原理;两者PN结不一样,大功率TVS管有很大的散热

网友A:
TVS二极管一般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B: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选型选型全攻略

网友C: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和ESD静电二极管,这两者工作原理是一样

网友D:
TVS是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一种高效能电路保护器件

网友E:
如何正确选择电路当中的TVS二极管

网友F:
TVS二极管和肖特基齐纳二极管有什么不同

网友G:
TVS二极管的手册理参数

网友H:
二极管能代替TVS管起保护电源作用吗?

网友C:
可以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试其正反方向的压降

网友B:
瞬态抑制二极管的反应速度快

网友A:
TVS二极管怎么测试

网友I:
双极性tvs二极管导通电压是多少?

网友F:
怎么区分单双向TVS二极管

网友G: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如果接错会烧掉吗?

网友J:
esd二极管与tvs管是一样的吗

网友E:
TVS二极管的主要电参数是什么?

网友H:
工作电压5V tvs 二极管哪个型号比较好呢?

网友D:
TVS 即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K(2020-10-03):
瞬态抑制二极管选型原则?

网友L:
怎么区分瞬态抑制二极管是单项,还是双项

网友M:
瞬态抑制二极管 如何判断好坏

网友N:
为什么要考虑TVS管的电容值

网友O: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哪家强?

网友P:
瞬态抑制二极管,低电容系列的有哪些?

网友Q:
瞬态抑制二极管可以用来限伏不

网友R:
直流中,怎么样选择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M:
瞬态抑制二极管真的会取代压敏电阻吗

网友S:
12v电源用多少伏的tvs二极管

网友L: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可以用来做稳压么?

网友O:
稳压二极管和TVS管应用差异主要是什么?

网友K:
瞬态抑制二极管怎样选型

网友R:
单向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极性怎么辨认?

网友P:
瞬态抑制二极管可以两个串联使用吗

网友T:
瞬态抑制二极管怎样替换

网友U:
有需要TVS二极管管的可以联系我18221603179微信同号

网友V:
涨知识了 谢谢

网友W:
非常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