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的功耗

楼主(2020-09-03):
单片机的功耗是根据不同的工作环境有所不同,它与你的时钟频率、adc、dac外设是否工作,pwm、定时器外设是否工作,io端口配置等等息息相关。

          比如你的51单片机在3M时钟下的电流为1ma,你外设里面只使能了adc(adc模块的工作电流为1ma),那么你的单片机总电流大概为2ma,再乘以工作电压即是功耗。
          功率公式是:p=U*I一般我们STM32单片机都是工作在一定电压下,电流的大小就反映了公耗的大小。
          比如5V单片机正常工作36mA(所有外设都处于工作状态),就是P=5*36=180mW,功耗很大。
          单片机工作电流多大          不带负载时,一般十毫安左右,与工作频率有关,工作频率高时,耗电会增加不少,另外外设比较多的单片机耗电肯定多一些,如STM32F103单片机虽然号称功耗低,但工作电流达二十多毫安。
          为了节省功耗,单片机可以工作在睡眠模式,还可以关闭某些不用的外设。
          无论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其系统工作电流取决于各个I/O口的工作情形,如果所有I/O口均无输出,则单片机的工作电流就是微乎其微的。

网友A(2020-10-04):
已使用的IO如何设置功耗低

网友B:
单片机的整机功耗是多少?

网友C:
单片机和dsp的功耗大概能有多少

网友D:
唤醒越频繁 单片机功耗怎么越低

网友E:
如何控制单片机系统的电流和功耗?

网友F:
现在哪款单片机功耗最低

网友G:
单片机功耗有这么夸张吗

网友H:
单片机功耗与温度有关系吗

网友I:
单片机的低功耗方式如何实现?

网友J:
单片机,哪款型号功耗最低

网友C:
单片机的嵌入式系统如何降低功耗

网友B:
单片机功耗大是指耗能多还是指内阻小?

网友D:
单片机内部设置数据存储器为什么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A:
怎样确定单片机的工作电压和功耗?

网友H:
单片机怎么降低功耗

网友G:
8位单片机一般都比32位的省电?

网友I:
单片机使用INCLK,需要进入低功耗吗?

网友F:
单片机功耗怎么估算

网友E:
如何降低静态功耗

网友J:
单片机如何驱动功耗场效应管

网友K:
涨知识了 谢谢

网友L:
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M:
非常不错的帖子

网友N:
有事(比如按键唤醒)起来工作,没事就深度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