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平转换器操作需要考虑三种状态

楼主(2020-09-03):
        有一种电平转换电路可以轻松的实现3.3V到5V,12V的电平转换,暂时还没尝试。电路如下:

        其中注意事项如下:

        上图中,S1,S2为两个信号端,VCC_S1和VCC_S2为这两个信号的高电平电压。另外限制条件为:

        1,VCC_S1《=VCC_S2.

        2,S1的低电平门限大于0.7V左右(视NMOS内的二极管压降而定)。

        3,Vgs《=VCC_S1.

        4,Vds《=VCC_S2

        对于3.3V和5V/12V等电路的相互转换,NMOS管选择AP2306即可。

        此系统,慢速系统中可以应用。

        原理如下:

        电平转换器的操作

        在电平转换器的操作中要考虑下面的三种状态:

        1 没有器件下拉总线线路。“低电压”部分的总线线路通过上拉电阻Rp 上拉至3.3V。 MOS-FET 管的门极和源极都是3.3V,所以它的VGS 低于阀值电压,MOS-FET 管不导通。这就允许“高电压”部分的总线线路通过它的上拉电阻Rp 拉到5V。此时两部分的总线线路都是高电平,只是电压电平不同。

        2 一个3.3V 器件下拉总线线路到低电平。MOS-FET 管的源极也变成低电平,而门极是3.3V。 VGS上升高于阀值,MOS-FET 管开始导通。然后“高电压”部分的总线线路通过导通的MOS-FET管被3.3V 器件下拉到低电平。此时,两部分的总线线路都是低电平,而且电压电平相同。

        3 一个5V 的器件下拉总线线路到低电平。MOS-FET 管的漏极基底二极管“低电压”部分被下拉直到VGS 超过阀值,MOS-FET 管开始导通。“低电压”部分的总线线路通过导通的MOS-FET 管被5V 的器件进一步下拉到低电平。此时,两部分的总线线路都是低电平,而且电压电平相同。

        这三种状态显示了逻辑电平在总线系统的两个方向上传输,与驱动的部分无关。状态1 执行了电平转换功能。状态2 和3 按照I2C 总线规范的要求在两部分的总线线路之间实现“线与”的功能。

        除了3.3V VDD1 和5VVDD2 的电源电压外,还可以是例如:2VVDD1 和10V VDD2。在正常操作中,VDD2必须等于或高于VDD1(在开关电源时允许VDD2 低于VDD1)。

        R1可以省去,或者降到100欧姆一下,不然影响速度。????

        gate上的电阻,主要还是怕万一mos烧掉会拖累烧掉电源吧,这种线路也不可能用来做高速应用的,这就够了。

网友A:
一个简单的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B:
三极管如何进行电平转换如5V到3V?

网友C:
是不是一定要电平转换?

网友D:
求一个电平转换芯片3.3V 转9V

网友E:
有3.3v或5v转15v的电平转换芯片吗

网友F:
mos管电平转换电路怎么理解

网友G:
常用的电平转换芯片有哪些?

网友H:
单片机和计算机进行通信的电平转换常用器件是?

网友I:
参考资料上的图

网友J:
M358比较器的输出可以是高电平或低电平.输出可直接用于数字电路中

网友C:
cd4051be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B:
如何将1.8V电平转换成3.3V电平

网友D:
有什么好的芯片可以实现 3.3v 5v 电平转换

网友A:
这个NPN三极管电平转换电路电平是怎么转换的

网友H:
用什么元件能把3.3V高电平转换成5V的高电平

网友G:
为什么要用驱动电路而不用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J:
怎么样将2电平转换到4电平

网友E:
谁有3.3v—5vI/O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K(2020-10-09):
涨知识了 谢谢

网友L:
经验之谈呀

网友M:
非常不错的帖子